LCD面板背光無法點亮,懇請前輩高手們賜教!

楼主(2014-07-07):
各位高手前輩高手們好:

小弟近期一部機械的LCD面板背光不亮了,它是區分兩塊電路板,上面為LCD控制板,下面為電源供給及相關參數控制板,經初步量測後為下面電源供給及參數控制板損壞,因輸出至LCD控制板的(LIGHT埠)無輸出電壓(AC 90V),因此LCD面板背光無相關電源可供驅動,在此想請教各位高手前輩們是那裡損壞了,還是小弟初步判斷的「變壓器(如照片)」損壞了,懇請賜教,萬分感謝;另照片中的「變壓器」因外觀無相關型號規格,可否懇請各位高手前輩們告知型號規格及那裡有販售,俾利替換,謝謝~~

HD61830B00時間控制器

HD61830B00時間控制器

變壓器圖片1

變壓器圖片1

變壓器圖片2

變壓器圖片2

网友:
LCD還看得到字啊,該背光電源若為AC90V,推測背光板可能為冷光板,即使冷光板不動作,並不影響字幕的正常顯示,正如你圖片的顯示.你既已拆掉了變壓器,可直接將設備再上電試試.或許就可正常顯示了.

楼主:
報告版主大大,廠牌為「SIMOD CONSOLE」,型號為「V.221」!另想請教版主的是「變壓器」拆除了,可是接電源試嗎?因電源及訊號線為照片中的連接線,懇請版主告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版主大大,廠牌為「SIMOD CONSOLE」,型號為「V.221」!另想請教版主的是「變壓器」拆除了,可是接電源 ...

不用測試變壓器了,直接給該控制器(CONSOLE)送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