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C-37MPJ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4-07-07):
故障情形:電視畫面油畫現象

TV型號

內裝照

電源板

高壓板

AD板

奇美面板型號沒拍到~懶得往下拆~

T-CON型號

直接殺~~AS19-HG~~貼上防護膠帶,AS19-HG上點銲油,風槍溫度設定350度,約1分鐘內可拆下它
接著將IC銲點除錫洗淨,拆一顆新IC AS19-HG對位銲接OK.
清洗銲油後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短路,組合裸測竟然NG(IC發高燒但是沒有冒煙),電視畫面有影像
但是顏色慘白.
只好重新來過再拆一顆新IC AS19-HG對位銲接OK,組合裸測OK電視畫面恢復正常.

T-CON SMD電解電容47UF/25V更新*5~47UF/50V~(拆除密技用尖嘴鉗夾住,水平左扭右扭各一下就下來了)

全機清潔檢查保養-->完修測試

网友:
那電容這麼好扭下來喔..

网友:
電容在大片的銅箔還算好扭,

在小條銅箔不小心扭斷,那才慘

网友A:
Wet大:AS19-HG晶片,焊上也用風槍嗎?
我發現用風槍時,上面要加點重量(如小銅片),
有時沒焊牢固,是看不出來的,往往都是上機後才發現的。
以上是個人的見解。

网友:
電容用扭的不會把銅箔給扭起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t大:AS19-HG晶片,焊上也用風槍嗎?
我發現用風槍時,上面要加點重量(如小銅片),
有時沒焊牢固,是看不 ...

放一個小螺帽當荷重加壓...

网友:
wet大:

感謝分享(拆除密技用尖嘴鉗夾住,水平左扭右扭各一下就下來了)密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t大:AS19-HG晶片,焊上也用風槍嗎?
我發現用風槍時,上面要加點重量(如小銅片),
有時沒焊牢固,是看不 ...

都不加焊油的嗎??

网友:
有空去找廢版紐看看~

网友:
直接用尖嘴鉗扭下SMD電解電容,要注意一點該板是"無鉛"製程還是"有鉛"

如果是無鉛,會比較好下來 (就像拔NB主板的超級電容一樣)

如果是有鉛,除了兩端多是很大銅箔外,其他一扭銅箔就會跟著拔掉

大家仔細看看wet的圖, 47uf的電容,所在的地點其兩端銅箔多很寬,這種就OK~~~其他小於圖示的,幾乎零件下來銅箔也個著下來了!

网友:
要焊那麼多腳的ic,可用拉鍚的方式,將全部的腳都上鍚,接著板子由上而下斜斜的,烙鐡由上而下慢慢的,就可焊接的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