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4252TRE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4-07-07):
故障情形:電視有聲無影花屏閃動現象

TV型號~第一次接修LED背光電視(42"TV消耗功率只有75W超省電的啦)

內裝照

電源板

AD板

LED背光升壓恆流板

AUO面板型號

T-CON型號

直接往屏線及FPC面板軟排線下手,果然金手指氧化嚴重(無法傳送正確影像信號造成花屏)

屏線及FPC面板軟排線金手指除鏽外加防鏽處理OK

全機清潔檢查保養-->完修測試

网友:
第一次看到 LED背光電視的內部
很棒的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
請教一下Wet大大如何做金手指防鏽處理,是利用什麼東西做的呢?謝謝

网友A:
wet大:

門外漢請問,"屏線及FPC面板軟排線"是在內裝照左上方及下方中央?,
請問如何防鏽處理?
101年製就已過保?

网友:
借問一下~~

LED背光升壓恆流板上頭還有高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

門外漢請問,"屏線及FPC面板軟排線"是在內裝照左上方及下方中央?,

1.屏線---AD輸出至T-CON的電源+訊號線.
2.FPC面板軟排線---T-CON輸出至面板位址排的訊號線.
3.上一層薄薄乾淨的高溫黃油.
4.詢問過機主~因為是福利品只保一年~
5.機主所住環境潮濕,T-CON在機體下方冷空氣進入熱空氣由上排出,所以接點很容易氧化(當然鍍金含量少也是關鍵).

网友:
101年出廠的機器
保固最快應該到明年(保三年)
慢的話(如這台機器銷的較慢),保到後年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氧化"這個問題很難說,有的原廠很龜毛會判定成非機器本身問題(使用環境不良因素)要收錢
更龜毛的是,有的原廠服務員會說"面板壞了要整個換"....

网友:
感謝 Wet 大大詳盡的分享 3Q

网友B:
Wet 大:
金手指是怎樣除鏽?
只用刷子刷乾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 大:
金手指是怎樣除鏽?
只用刷子刷乾淨嗎?

1.擦原子筆的橡皮擦或一般橡皮擦皆可.
2.電子接點復活劑也可.
3.刀片或細砂紙也可.要小心不建議.
4.WD-40也可.不過不可直接噴會咬塑膠及黏膠,應該用布沾一點點WD-40慢慢擦,除完鏽後再把WD-40擦乾淨.

网友:
本人都是用wd40清洗,再用酒精把wd40洗掉.

网友:
恭喜 wet 大完修,感謝熱情分享!

网友:
原來烏骨雞學姐賣的電源板及背光恆流板是這台在用的,不過這片背光恆流從來沒人買過。

网友:
很受用,又學到一招~

网友:
看到這樣的畫面~~就快棄修!
以後要多加加油~

网友:
恭喜完修...
很少遇到簡單就可處理okayの機子
大都背光..昇壓等問題局多...苦命..

网友:
以後要多加加油~

网友:
感謝分享 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