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CR400怎樣回復f3一鍵還原

楼主(2014-07-08):
原本f3是還原系統,因格式化硬碟,現在沒了,連硬碟隱藏分區都沒了,現在用recovery碟按裝系統,怎樣裝回隱藏分區,回復f3一鍵還原
請指教謝謝

网友:
看來你貼問了很多論壇....
基本上f3還原應該是寫在0軌
你已經格式化所以此功能應該會消失
不過這邊有人成功你可以試試
這邊

ps:建議還是使用一鍵備份類的工具,比較不用考慮其他太多的問題

网友A:
找一下機器附的還原光碟~
不過機率不大,現今的NB都省成本,還原光碟需由使用者從原系統建立出來~
當你整個 hdd 毀掉時,才能用還原光碟重新做一個跟原廠一樣的環境~
如果沒有,可試著聯絡原廠,有的有付費寄還原光碟的服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機器附的還原光碟~
不過機率不大,現今的NB都省成本,還原光碟需由使用者從原系統建立出來~
當你整個 ...

有還回光碟,
用光碟可以裝回隱藏分?,回復F3一鍵還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還回光碟,
用光碟可以裝回隱藏分?,回復F3一鍵還原

試試看。理論上應該可以

网友:
想要一鍵還原,還有其他方法,需要的軟體有SPFDISK,GHOST,以500G安裝W7來說用SPFDISK先切割為,150G(主)C,40G(備),其餘D,安裝在C裡的W7全都完成後,再用GHOST將資料備份進入40G,再用SPFDISK設定開機選單,這樣即可完成簡單的一鍵還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還回光碟,
用光碟可以裝回隱藏分?,回復F3一鍵還原

光碟沒辦法還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碟沒辦法還原

不太懂你的意思,光碟當然可以還原啊....不然為何叫還原光碟。
除非本身光碟片有瑕疵損壞,當你回服務站,就是借用此還原光碟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你的意思,光碟當然可以還原啊....不然為何叫還原光碟。
除非本身光碟片有瑕疵損壞,當你回服務站 ...

光碟不能還原F3的隱藏磁區 只能還原WINDOW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碟不能還原F3的隱藏磁區 只能還原WINDOWS

我可以100%確定,如使用還原光碟絕對可以還原F3的隱藏磁區(當初購買筆電時的最初分割狀態)。
但須注意的就是,原本硬碟上的資料與檔案會全部Form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100%確定,如使用還原光碟絕對可以還原F3的隱藏磁區(當初購買筆電時的最初分割狀態)。
但須注意 ...

那就恭喜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100%確定,如使用還原光碟絕對可以還原F3的隱藏磁區(當初購買筆電時的最初分割狀態)。
但須注意 ...

有廠還原碟二隻,只能裝回系統,不能裝回隱藏分區
可以指點應怎樣裝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廠還原碟二隻,只能裝回系統,不能裝回隱藏分區
可以指點應怎樣裝嗎 ...

什麼是"有廠還原碟二隻"?
我使用的是EX460,原本就有製作出還原光碟(2片)。前一陣子原配的250G硬碟掛了.....
就是單純使用此還原光碟,重新安裝系統,安裝完成後就如同原先狀態,並無任何特殊安裝方式啊??

安裝完成後之狀態

安裝完成後之狀態

PS:只是有沒有預先分割出D槽(自行切割出或原本安裝完成後已分割),抱歉已忘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廠還原碟二隻,只能裝回系統,不能裝回隱藏分區
可以指點應怎樣裝嗎 ...

在此更正說明:
經向友人證實,此顆硬碟是藉由原本之備份檔,還原(隱藏分區)後,再藉由還原光碟,
還原整個系統的。
正如MARCO大所言,應該還原光碟只能還原WINDOWS系統,可能無法還原F3隱藏磁區。
特此造成誤導產生之不便,在此深深說聲抱歉!

网友:
你應該先取得MSI CR400的隱藏磁區備份,再恢復F3啟動還原功能,可以把還原光碟的內容貼上來,看是否有辦法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