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7HL86G 油畫,但是Menu是正常的;目測檢修

楼主(2014-07-08):
看起來我的故障原因跟網路上大家分享的問題很類似,畫面如下圖 可是我的"Menu"畫面是正常的!!有打算更換 "排線" and " Tcon" ,可以請教何處可以購買 排線 和 Tcon,小弟的功力止於拆裝 及目測 ,換 IC  實在有點擔心,可否有人可以幫忙,直接寄板子過去換;工資是一定要的 !!

ps.小弟住竹北

畫質有變,可是menu的選單畫面是正常的

畫質有變,可是menu的選單畫面是正常的

网友:
既然如此
去福利社的徵求啟事那裡po一下區域
徵求近一點的大大幫你換一下就ok啦(工資料錢有譜的也不會亂收)..也不用寄來寄去的

网友:
建議整台送修,這一台面板上的兩片電路板也常常有問題,換T-CON不一定會好。

网友:
這型排線很軟.
易造成斷線或金手指剝離.
拆裝排線要小心.

网友:
可以試試看!付點學費也應該

楼主:
想試試,準備買先買排線換換,只是買之前要先知道面板型號,請問要從哪裡看的出來?
還有軟排的另一邊我拆不下來 請問還要拆其他部分嗎?

网友:
要換軟排需要知道是幾pin,長度跟間距,

另一邊如果有鐵殼擋住,那有的拆了,

要把整片拆到剩面板

网友:
軟排應該不用買。。。。

交換看看症狀有沒有變,如果沒有,那就不是排線。

四條排線不可能都出問題,交換即可檢查。

网友:
這機型就先把排線4條給換了,再來就是那個IC   AS15-F了

楼主:
從圖3 and 4 看起來 排線不是有問題嗎? 我只能先從簡單的開始換,
想問問看面板型號通常會寫在哪? 有人寫說拆開來就知道了 小弟不才不知道怎麼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從圖3 and 4 看起來 排線不是有問題嗎? 我只能先從簡單的開始換,
想問問看面板型號通常會寫在哪? 有人寫說 ...

買軟排不需要面板型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軟排不需要面板型號的

可是賣排線的老闆說 要知道面板的型號,要不然我就去數一數排線 和量一下長度 就給他買下去好了
順便連  AS15-F 也給他買回來, 反正財長 想換了 搞砸了也不心疼

楼主:
剛剛去數了排針, 眼睛快脫窗了 應該是 6.4cm 40pin 兩邊同向

网友:
沒記錯的話是40Pin的沒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去數了排針, 眼睛快脫窗了 應該是 6.4cm 40pin 兩邊同向

我有一片T-COM之前面板有問題留下來的,目前無法測試,不知好壞,
如果有需要可以借你測試,

网友:
沒看錯的話,這應該是pdl的面板,建議用公板試試看,有可能面板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T-COM之前面板有問題留下來的,目前無法測試,不知好壞,
如果有需要可以借你測試,
ps.我也是住竹北 ...

先請問一下 你還記得之前的問題是甚麼嗎? 感謝

网友B:
油畫,拖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畫,拖影

你好,不知到要如何跟你借板子呢? 可否留你的聯絡時間及方式 謝謝

网友:
聯絡時間及方式,已發消息給你了

楼主:
感謝 "joeychiou" 借我 T-con讓我做交叉比對,發現我可能不是T-con板故障!!請問如果我使用 VGA輸入電腦訊號,看起來畫面都是正常的這樣可以推論  T-con是正常的嗎?我之前就有寫道 我只有在電視訊號畫面異常,切換到menu選單畫面是正常的(藍底+menu框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joeychiou" 借我 T-con讓我做交叉比對,發現我可能不是T-con板故障!!請問如果我使用 VGA輸入電腦訊號, ...

那就土法煉鋼,用公板下去點看看是不是主機板的問題如何?

网友:
不是有前輩發過實例,AS15掛了開機會發高燒,請問樓主您的會嗎

楼主:
要幾度才是高燒? 我用VGA輸入windows xp 畫面,而且畫面正常 ,AS15 應該沒壞吧

网友:
如果VGA畫面正常,那T-CON是好的

网友:
其實修這台..不難...
已很多人給意見了
為何不先釐出問題..出在哪
是面板...主板.還是電源
要為修.. 買個面板測試器...外加公板
需要2000.嗎...
花2000..可檢測故障區大方向
如視面板問題
我的維修方式
1.4條全換新..免得撐不久..早自己麻煩
2.T. 壞3個地方...
3.面板上 2之關刀...
方式3先查找...在修2
以免換上2部分...零件又燒毀

為何這面邏輯板 很貴
其實在上述以說明...

楼主:
在確定vga正常後,再裝上TV board 測試,本來以為讓我摸好了,結果沒看多久畫面又開始異常,難道這就是T-con發燒的現象, 熱機後影像就開始異常??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的電容,發一張大圖看看,看起來好像壞了。

楼主:
想不到每次測試都會產生新的問題,本來是想測試熱機後是否會造成油畫現象,反而發現另一個問題,現在開機後有畫面(油畫)時間過不了幾分鐘後面板會整個變黑也沒聲音,就像是沒開機可是電源指示燈是綠的,關掉電源再開機會再出現畫面及聲音,而且有感覺隨著開機時間越久能看到畫面的時間會變短 ,這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网友:
高壓板壞掉~聲音不會沒有

朝電源板跟主機板查

變暗跟沒聲時量電源板電壓是否正常,才能判斷!

楼主:
今天換了t-con IC (AS15-HF)和4條 FFC 排線,開機後更慘 只剩藍屏,手按menu 也出不來,感覺好像 主板當了 ,越修越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換了t-con IC (AS15-HF)和4條 FFC 排線,開機後更慘 只剩藍屏,手按menu 也出不來,感覺好像 主板當了 , ...

修此 tcom 不難耶~
這片有兩顆橘子, 油畫現象 要一起換才有用..如果沒有用的話,就可以準備修面板囉!
========================================================

只剩藍屏..應該是橘子沒黏好,有可能冒煙了! 所以基本功是很重要的...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修自己的電視不是專家,你說的 "橘子" 是行話? 可以明示嗎? 謝謝

网友:
量一下GAMMA 1~GAmmA 18的電壓後PO上來吧!應該會有很多大大幫你把脈說!

网友:
這現象曾聽維修老手經驗分享是T-CON上的IC掛了,印象中老前輩說這不只壞橘子,好像2~3顆IC

网友:
換掉as15-f應開會好

楼主:
感謝 ying_2012tw的建議, 我已經換過AS15-HF (老闆說AS15-F是舊產品他沒有,-HF應該相容)!!

今天把GAMMA 量一下,查一下站上的資料,只知道gamma直要越來越小看起來我的是有問題
只是下一步要看哪部分,希望站友可以幫忙指點一下 謝謝 感謝
  G1:15.4
  G2:15
  G3:12.6
  G4:11.6
  G5:10.8
  G6:10.2
  G7:9.9
  G8:8.1
  G9:7.9
  G10:7
  G11:6.8
  G12:4.9
  G13:10.6
  G14:4
  G15:2.9
  G16:2
  G17:0.2
  G18:0.2

网友:
G13: 10.6V 應該異常。若不知正常的電壓大小,基本上應該會是遞減;G13跳到10.6V就不尋常。請用放大鏡看一下柑仔的焊接是否有互相沾錫,若是錫焊沒有問題,追一下G13到AS15的線路或是這顆AS15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ying_2012tw的建議, 我已經換過AS15-HF (老闆說AS15-F是舊產品他沒有,-HF應該相容)!!

今天把GAMMA 量 ...

你有連同AS0712-G IC一起更換嗎?
這顆也要更換喔

楼主:
感謝~ 大家的建議!!!應該是記錯正確應該是 4.6v !!我的情況是 目前是藍屏,送VGA訊號進去也沒反應,是不是該從主板下去找呢?

网友:
面板上的那二支關刀熱變形了.
把它們都整平了就好了.

楼主:
"面板上的那二支關刀" 另一個術語 ,小弟只是修自己家的電視 聽不懂, 也謝近來各位的指導,我已經花錢送修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