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微波爐NN-S235可是保險絲燒壞

楼主(2014-07-08):
我想問 我買了一個國際牌微波爐NN-S235可是保險絲燒壞.想說更換就好了可是保險絲1秒就
                   被殺 了(-0-")...我想說是高壓二極體問題嗎?可是沒有燒壞的現象於是我就笨笨照片最下面的聯鎖開關
                   接頭把下來後通電 保險絲沒燒壞可是微波爐也不會動.......我也稍微看了線路沒有破皮的現象???
                     大大我問題出在哪阿?????笨了一個早上壞了要20個保險絲了.....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39&highlight=%E5%9C%8B%E9%9A%9B%E7%89%8C%E5%BE%AE%E6%B3%A2%E7%88%90

网友:
沒有看到圖片,只有上帝知道!
直接送家樂福修好了~~

楼主:
大大我不能傳照~可以複製下面的網址款是一樣

网友A:
你的肉眼還真是厲害
用看的就能知道是否損壞
拜託妳也用電表檢查一下相關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肉眼還真是厲害
用看的就能知道是否損壞
拜託妳也用電表檢查一下相關零件 ...

恩!!!我去試試電表有點爛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去試試電表有點爛謝謝

我就笨笨照片最下面的聯鎖開關接頭把下來後通電
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甚麼???
看不懂你拆了甚麼零件???

网友C:
你是拆了紅圈中的任一個微動開關?
還是三個全拆了?如果你是拆了那三個其中一個....然後又沒接上一定不會動
因為那三個算是保護開關只要是斷路等於是保護狀態
微波爐當然不會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笨笨照片最下面的聯鎖開關接頭把下來後通電
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甚麼???
看不懂你拆了甚麼零件??? ...

沒有拆!!只是把聯鎖開關後面接頭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拆了紅圈中的任一個微動開關?
還是三個全拆了?如果你是拆了那三個其中一個....然後又沒接上一定不會動 ...

一個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個而已

恩!!!!我只是想他這樣不動保險絲沒斷可以大概知道問題嗎?控制面板可以動有數字倒數這樣表示PC版正常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個而已

那三個拆掉一個都不可以~除非有把他短路
你先把那三個微動開關拆下來檢查是不是接觸不良或接觸點電阻升高
如果都沒有就全裝回去~然後磁控管不接的情況下看會不會再把保險絲燒掉
如果都不會再檢查磁控管吧

网友D:
那三個是串連
就像是 三個繩子一樣  繩子跟繩子之間的點 斷了 就不能用了 要接回去

後面的接頭 接回去
高壓二級體 要量   要用指針式的   數位的電壓太小 還不到高壓二級體的VF
微動開關 接點阻抗也要量  要小於1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三個拆掉一個都不可以~除非有把他短路
你先把那三個微動開關拆下來檢查是不是接觸不良或接觸點電阻升高 ...

恩!!!我試試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三個是串連
就像是 三個繩子一樣  繩子跟繩子之間的點 斷了 就不能用了 要接回去

大大們我好高興!!!!!!!
               磁控管把掉後沒燒壞了~~~~~~~~~那問題來了
               這會是磁控管壞掉還是二極體或電容器指針式電表是嗎?

网友E:
如果您單純只把磁控管拔掉就不燒FUSE,那應該八九不離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您單純只把磁控管拔掉就不燒FUSE,那應該八九不離十了!

感謝大大學到了~~~放我進我的笨腦袋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學到了~~~放我進我的笨腦袋裡

磁控管壞掉不會燒保險絲,就不會熱而已
你的問題是上電不按啟動 保險絲就沒事嗎??
一按啟動 250V15A或18A保險絲就燒嗎??
1. 如是 三個微動開關的問題
2. 如不是 高壓電容跟高壓二極體量量

网友F:
給你一個建議,新手若不是很有把握,微波爐最好送修,或者請有經驗的人處理,畢竟有高壓,有微波,不是開玩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壞掉不會燒保險絲,就不會熱而已
你的問題是上電不按啟動 保險絲就沒事嗎??
一按啟動 250V15A或18A ...

二極體有問題可是還買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給你一個建議,新手若不是很有把握,微波爐最好送修,或者請有經驗的人處理,畢竟有高壓,有微波,不是開玩 ...

謝謝我會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極體有問題可是還買不到

到國際牌維修站買
不過要確定是二極體壞

网友E:
到國際牌買約$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您單純只把磁控管拔掉就不燒FUSE,那應該八九不離十了!

楠梓區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國際牌買約$200

地點我還在找高雄不是很熟。。。。。

网友E:
公司在美術館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在美術館附近

哪個?美術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