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有人知道這像排阻的腳位圖嗎?

楼主(2014-07-08):
請問各位大大有人知道這像排阻的腳位圖嗎?

网友A:
拿電表全部量一下就知道了~
一般那個點是共用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電表全部量一下就知道了~
一般那個點是共用腳~

感謝大大指點,就是跟一般排阻(一般排阻CODE通常都查的到腳位,以及論壇都有教學常見的腳位圖)不一樣才會上來問各位大大!

還有大大你說的測量方法通常都是一般排阻的量法code通常都找的到腳位圖,也有排阻沒有共同點的,常見都是這兩種http://content.saihs.edu.tw/contentbook/bep2/U1/09/b/b1_3_3.htm

何況我po的有少腳位最基本的測量也量過想不通,所以才想請問論壇大大有那位遇過這種東西,或者知道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僅提供參考.(9種排列方式)
http://blog.csdn.net/yawn4ever/article/details/5580818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就是跟一般排阻(一般排阻CODE通常都查的到腳位,以及論壇都有教學常見的腳位圖)不一樣才會上 ...

量測時,一定是任一點對其他所有點接量測一遍。
純電阻網路應都可百分百量出。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