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數卡詐騙

楼主(2014-07-08):
有人可以解釋一下「購買點數卡」是怎麼騙到錢的嗎??

這個要怎麼換成錢!??又,為什麼可以騙到錢??
(遊戲公司會因此而受益吧。)

网友:
虛擬點數要用錢買
遊戲內有特別的裝備或是特殊效果(EXP加倍 怪物掉落物加倍)要用虛擬點數買
虛擬點數還可以用來做跟多事

虛擬點數 與 法定貨幣的比值 通常為 1:1

因此 騙到了點數 等於 騙到了錢

楼主:
騙人的人是怎麼拿到的!!??

就是一組序號嗎??

那拿到了以後就是要再換錢的意思嗎??

如果是序號,那麼遊戲公司會有這個人的帳號,那麼還是可以用IP抓出來不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騙人的人是怎麼拿到的!!??

就是一組序號嗎??

序號~~是幌子
主要目的是讓玩家先付與點數卡相對等的金額~
另外~還有一種方法是
有寶物的賣家~希望你拿點數卡跟他換寶物~結果你點數卡序號給了他~他卻不會把寶物給你喔~這樣你就被他騙走了喔~

楼主:
我的意思是手機詐騙要你去代買點數卡這種。

也就是被騙的人可能根本沒有在買點數卡,郤透過點數卡被騙錢了。

怎麼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手機詐騙要你去代買點數卡這種。

也就是被騙的人可能根本沒有在買點數卡,郤透過點數卡被騙錢了 ...

之前在msn上常遇到....
盜你聯絡人的帳號,說他走不開,要你幫他買5000元的點數卡 (MyCard),
然後再把上面的序號給他,等你給他後,他就下線了.....
他再把點數卡轉現金....(比市價便宜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