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洗衣機 SW-1388UF 洗衣正常 但漏水或脫水出現E4代碼

楼主(2014-07-08):
因要擦掉洗衣機的霉斑...
先拔掉電源線
將上蓋包含螢幕板撐起...
撐起時有條橡膠透明管脫落,隨及將它接回原接頭處
清潔后卻造成進水-清洗都正常,但清洗流程最後的漏水,卻無動作,並現E4代碼
此時OFF,重新ON,並只作脫水功能,結果亦出現E4,無漏水無脫水,無任何動作
請問,有可能那裡出差錯了?
(曾懷疑門桿無壓到開關,故手動壓下門桿開關,E4代碼仍存在)
(有無可能是清潔時,髒垢堵住水壓管,導致漏水功能無動作,與水壓開關有關係嗎?)

网友A:
"E4" 上蓋未蓋,查相關迴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4" 上蓋未蓋,查相關迴路吧

您是指,門桿會按壓一個開關,開關上有2條線,延著這二條線查看有無斷線嗎?查相關迴路是這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E4" 上蓋未蓋,查相關迴路吧

能請問您另一個問題嗎?
純粹為了測試,將電源缐先拔掉,我將水位開關的透明管拉開,再將電源線接上並按ON,這時出現EA(水位開關異常)
按OFF,接上水位開關透明管
按ON,這時EA錯誤訊號一直出現不會消失了
請問那裡出錯了嗎?

网友:
門開關或者是門磁感應器掉落,檢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請問您另一個問題嗎?
純粹為了測試,將電源缐先拔掉,我將水位開關的透明管拉開,再將電源線接上並按O ...

沒錯沿著這2條線查下去,會碰到壓接端子,檢查是否脫落,因為你提到你有 "將上蓋包含螢幕板撐起..."
順便提一下這一型沒有設計磁簧開關

"EA" 是水位偵測異常,沒猜錯的話跟上面提到的一樣線頭脫落了,
壓力開關的壓力管脫落不會造成 "EA" ,會造成供水不停最後會出現 "E1" 供水異常的故障碼
如果是壓力開關的3條引線脫落或氧化的話就會出現 "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沿著這2條線查下去,會碰到壓接端子,檢查是否脫落,因為你提到你有 "將上蓋包含螢幕板撐起..."
順便提 ...

結果接槽氧化造成,零件及接點一都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