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摩擦彈簧的形式一問

楼主(2014-07-08):
洗衣時內盤不轉 脫水正常

感謝 版內大大協助才找到這問題
目前有問題是 這個SIZE要買哪種的呢
借版內先前資料一用

看不出是該買哪種來修
弟的是這種 (機種 奇異 韓國洗衣機)
真壞!還禿出來....(上次同樣情形 拆解後有沒發現任何異狀 這東西是完好的
                           直上後莫名恢復正常 可是這是拆解就不同了)

感謝!!

資料來源
http://211.20.236.22/thread-19691-1-1.html
http://tn01016424.pixnet.net/blo ... 3%E8%A7%A3%E8%AA%AA

看內容有談到 整組拆下後要把上方清理  上次經驗是一定要把內桶拆解才能到達這部分!!
如果單換這零件就簡單多 把飛輪卸下,齒輪把開就可以拿出來了!!

网友:
如果是拍賣賣家給他尺寸 他會給你相近的
實體就拿去比對啦

网友A:
應該是國際通用那種,可你摩擦彈簧中間凹進去,代表軸心(脫水轉軸)跟轉子中間有間隙才會一脫水就凹,先把轉子放進去軸心拉看看是否有間隙,如果無法密合換再多彈簧也沒用,因為一脫水中間彈簧又會從間隙凹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國際通用那種,可你摩擦彈簧中間凹進去,代表軸心(脫水轉軸)跟轉子中間有間隙才會一脫水就凹,先把轉 ...

感謝 陽光虎爺指導
去中古商那敲到一顆材料,
老闆有說要把中間的珠珠刷乾淨,再上滿滿牛油!
把中間珠珠裝上去發現....老闆有給個墊片 應該裝在兩顆珠的中間,
想請問兩顆珠珠中間是不是應該有個墊片.

不過好景不常...目前裝完上電後........沒任何反應
線路都正常...控制面板的電容 有一顆爆漿了!!!
查修中!
真是 電機的搞完 又來搞電子的

楼主:
終於完修了!!
換掉三顆電容

不過目前還有個小問題 當輪盤逆時針回洗時,洗衣桶是固定不轉
但當輪盤順時針洗時,洗衣桶則會有跟著順時針轉動......
不知有大大可以幫忙解答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終於完修了!!
換掉三顆電容

再去拆摩擦彈簧一次應該會有驚喜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去拆摩擦彈簧一次應該會有驚喜發現

真是高手 果真還是變形了....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當初殺肉廠的老闆還有給我ㄧ個圓珠來取代先前的
根據他的裝法 中間應該有一個墊片..............
大大您也教教小弟

网友A:
@@上面我已經有說了阿,就依照你網址來稱呼零件,脫水轉軸跟脫水轉子兩則必須完全密合中間不能有間隙不然一脫水就會凹了,所以有提醒你轉子先放上去去拉看看軸心是否有鬆動或下垂情況(正確名稱我也不會說,就台語就"威起"),你所謂圓珠就是脫水轉子吧?基本上摩擦彈簧規格就是配合轉子跟轉軸長短換不換也沒什麼重要,轉軸跟轉子中間的確是有個墊片,但是那個墊片很薄剛好是藏在轉軸內,你原本拆下來轉軸內應該也有一個墊片吧?所以我現在也不清楚你到底是軸心嚴重"威起"導致轉子跟轉軸無法密合還是你又多一個墊片導致無法密合,所以你就先檢查到底哪個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我已經有說了阿,就依照你網址來稱呼零件,脫水轉軸跟脫水轉子兩則必須完全密合中間不能有間隙不然一 ...

再次感謝 陽光虎爺指導
我也猜想應該有零件(上轉軸?) "威去"了  還是安裝不當導致沒能完全密合!
去國際牌服務站又買了兩顆回來試看看!
第一次發生這狀況時 是洗衣時輪盤不轉 全拆解(軸心整個卸下來)時磨擦彈簧是完整
安裝到沒注意到中間有個小墊片
裝完後就發現輪盤轉大桶也會跟著走(一直以為是潤滑油打太多 看到就打導致)
沒多就又再來一次 洗衣時輪盤不轉(這次磨擦彈簧就走針了)
等日後有空再來拆解認真研究研究了!!
不過虎爺想請教您的是 軸承裡面會因脫水而跳到大桶齒輪呢而洗衣則會跳到輪盤齒輪呢?
這是我最不解之處 如何換檔來分成輪盤根大桶朝呢??也沒看到電線RELAY等等控制開關??

网友:
脫水轉軸就是帶動桶子部分,軸心就是轉動洗衣盤的
脫水轉軸與轉子中間有個摩擦彈簧
要脫水就是脫水馬達拉開離合桿,使得摩擦彈簧跟轉子密合,轉子動桶子一起動
洗衣服時候白齒輪被離合桿撐開,摩擦彈簧因此不會密合轉軸與轉子,所以轉子動就只有洗衣盤動

簡單的說要哪部分轉動就只是靠摩擦彈簧是密合還是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