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2697TV 白屏( T-CON ) 問題解決

楼主(2014-07-09):
TECO TL2697TV

狀況 :  開機白屏 , 有聲

有發現 U11 ( EC5462A ) 燒壞已換過依舊沒改變 , 量測 8 腳電壓只有第八腳有供電正常,其他腳位都沒電壓.

請問 U11應該是放大器 IC 還有跟哪顆 IC 有關 , 有觀察過線路好像是跑到 屏 上.

UP1 ( TPS65161 )也換了依舊

結果是 U3 ( CM1671B ) 也壞 ...

完修

完修

U3

U3

U11

U11

楼主:
有在網路搜尋過..都是簡單帶過..

也都是燒 u11 換 u11 就不聊了之...也沒下文..

好心的大大們請指點迷經  .....  甘溫

网友A:
你也太急了吧!!!人家都不用睡覺哦~~~

1. 供電
2. 0歐電阻
3. 貼片電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太急了吧!!!人家都不用睡覺哦~~~

1. 供電

sorry ... 我是急性子的

你說的這些我都有注意過

測過 0 歐姆都正常 , 小電容也都沒有短路現象 .

換過 u11 與 up1 , up1 ( 應該是好的 )

結果連  U3 也一起燒了.... 完修

网友B:
CM1671B 這顆壞的很多.
一般都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1671B 這顆壞的很多.
一般都不修了.

沒則了.. 只好硬著頭皮修下去...還好有修好..

网友:
主要是晶片不好買,也不想備太多料.
每修一種,就要備一種,還是不只備一顆.
到最後用不到,還是都浪費掉.
用一顆就一顆,運費也是很沉重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