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SONY KLV-46W300A 紅燈閃爍6下

楼主(2014-07-09):
這台電視是開機過後沒多久(約兩~5分鐘)就會自動關機
紅燈閃爍6下
請問有那位大大可提供一下

网友:
Number of times STANDBY LED Monitoring Items
Diagnostic Item Description
(Red) flashes (Screen Display)
2 times POW OVP Main Power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3 times POW ERR1 Power Error
5 times T_CON T_CON Error
6 times BACKLITE Back Light Error (Panel Inverter)
7 times TEMP ERR Temperature Abnormal Detection
8 times AUD PROT Audio Abnormal Detection
9 times FAN_ERR FAN Error (Not Detected. Display Only)
10 times DTT ERR DTAU Power
13 times BALANCER Panel Balancer Error

网友A:
紅圈處那顆零件如果是TL431,換新試試看:

我家有一台40X200A,電源板根您這台很像(但沒完全一樣),一開始也是閃6下,後來都開不了機也不閃,查了好幾天將這顆TL431換掉就好了,再加一顆電容濾波,修好至今又看2年多了。

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35392-1-1.html
修復說明在#14樓,希望能幫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處那顆零件如果是TL431,換新試試看:

0.1uF麥拉電容要用幾V的

我是自動關機,再按開機可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0.1uF麥拉電容要用幾V的

我是自動關機,再按開機可開

那個地方才2V多,用最低耐壓50V都沒問題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0.1uF麥拉電容要用幾V的

我是自動關機,再按開機可開

箭頭所指的繼電器若接點氧化也會造成這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