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二手校正器的問題.

楼主(2014-07-09):
請教大大,有沒有人購買過二手的校正器?網拍都沒看到有人在賣.可分享一下使用上會有精度跑掉的問題嗎?謝謝.

网友A:
校正器種類繁多,價格與解析度/穩定度成正比,請問你的需求?

网友B:
ciko.ciko大有po好幾款基準電壓,您是那一種電表,可以po出來,如不是免拆殼校正應該不用敗到校正器,ciko.ciko大也有高階的校正儀,經驗功力一流不在話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正器種類繁多,價格與解析度/穩定度成正比,請問你的需求?

小弟是要拿來校正過電壓保護電驛,交流 0V- 200v.解析度小數兩位, 精度為  .05% .請教這規格中古的價位大約多少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ciko大有po好幾款基準電壓,您是那一種電表,可以po出來,如不是免拆殼校正應該不用敗到校正器,ciko. ...

Dave 大, 我是要交流基準電壓來校正保護電驛的. 看到ciko 大的5500a 只會流口水而己,沒能力也沒功力.. 小弟電錶是 87-v .

网友:
引用 楼主:
Dave 大, 我是要交流基準電壓來校正保護電驛的. 看到ciko 大的5500a 只會流口水而己,沒能力也沒功力. ...

87-v校正電壓要到1000v一般手持校正器應該沒這麼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要拿來校正過電壓保護電驛,交流 0V- 200v.解析度小數兩位, 精度為  .05% .請教這規格中古的價位大 ...

這個規格對交流而言,已屬較高等級的校正器,估計有可能需用到FLUKE5500A,二手費用恐也超過NT500,000.或者看看其他壇友,是否有其他較便宜的管道.
只是保護用電驛,有需要求這麼精準的測試?

网友:
uchin大您可以請ciko.ciko大幫你報價校正的費用,不然一台二手價也嚇死人,買來如只校正你的87v也太划不來,都可以買數十台高階錶或桌上型的好幾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