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阻規格??

楼主(2014-07-09):
請問痞酷友此電阻的阻值?
有對照過....不過黑色出現在最右及最左有點不知如何是好!!

感謝先!

网友A:
請問這是不是接在 MOS 下方的 Current Sense 電阻?
請參考:

通常這種把它當4碼來看, 第五碼一般是廠商用來定義特殊規格用

网友B:
以標示來看  黑藍銀金 = 0.06  5%  綠-->通常是是指無感電阻

若廠商以特規出貨 標示就是參考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4077342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407612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是不是接在 MOS 下方的 Current Sense 電阻?
請參考:

lazy104大您好

這是電源版TOM277位於紅框R18
不知是否為您說的位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您好

這是電源版TOM277位於紅框R18

如果沒有燒毀痕跡的話....

用簡易晶體測試器....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標示來看  黑藍銀金 = 0.06  5%  綠-->通常是是指無感電阻

若廠商以特規出貨 標示就是參考用

duncan大您好
黑藍銀金或是無感電阻是不是就不能用以下圖片來查詢呢?

也就是無感電阻的話...基本上duncan大您所列的連結就隨便買一個皆適用囉?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沒有燒毀痕跡的話....

用簡易晶體測試器....測試看看.....

arthur0518大您好

目前這棵已掛....
以下為爆裂的另一面...還蠻想知道他的身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duncan大您好
黑藍銀金或是無感電阻是不是就不能用以下圖片來查詢呢?

當然不行

作為偵測電流 其阻值不能隨便代用
你要去查PWM IC datasheet 的規格 去推估阻值

不然0.06 與 0.016 就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不行

作為偵測電流 其阻值不能隨便代用

了解
再去了解一番
感謝duncan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然不行

作為偵測電流 其阻值不能隨便代用

大大可以教學舉例嗎?不知道如何推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大您好

目前這棵已掛....

外殼剝落  不代表他掛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