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LG 42PX4RV 電漿 電視 無電源反映

楼主(2014-07-09):
各位高手大家好:

小弟一台 LG 42PX4RV 電漿電視 ,插上電源後,按鍵&遙控器皆無反應,也無任何亮燈.
拆機後,量AC 110V正常有進來,保險絲也正常,但量不到待機5V.

以下是反覆測試的結果.
1.拆下電源板,移除所有連接線,上電後,量得:STBY 5V=5.12V , AC-ON=4.53V.其他腳位都沒電壓.

2.將電源板與A/D板連接線接上後,STBY 5V就不見了,想說是不是受其他腳位影響,於是只接,STBY 5V & GND這兩腳,5V依然不見.

3.用直流穩壓器5V,接上A/D板上的STBY 5V & GND,5V電壓並未消失,且旁邊還有一顆LED亮起.

想問是否有人遇過同樣的問題,這應該是POWER板或是A/D板故障.再來應該如何往下查.

网友A:
電源板一次測故障, 繼電器應該無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一次測故障, 繼電器應該無啟動...

你好:

是這顆嗎?
SDT-S-105DMR
紅&橙兩腳街橋式整流有110V輸入,
黑色兩腳沒任何電壓.

POWER板連接線全部移除,上電並未聽到有任何的達達聲,這樣正確嗎?

网友:
FYR

http://www.ohmsupplies.co.uk/REP ... -5V-STBY-Z121-BLOWN

可先檢查是否是通病  Z121 NG

网友B:
故障點在+5VSB,其週邊電容先換掉或許就改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這顆嗎?

繼電器要電源okay,開機才會有聲音...修 PDP需要有點功力
D大與W大有把捷徑告知...試一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YI

照著nibiru00大大的線路圖,斷開L1000,5V電壓就不會消失了,旁邊的LED也有亮起,看來應該是A/D板的問題,還在努力中...

楼主:
裝上L1000,斷開D1012 & D1013 ,5V依然存在,
裝上D1012 & D1013就無5V電壓.
目前進度到此,往下就不知該如何查了,手上沒有線路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裝上L1000,斷開D1012 & D1013 ,5V依然存在,
裝上D1012 & D1013就無5V電壓.
目前進度到此,往下就不知該如何 ...

wooden大大的建議其實你可先試看看
無效的話再往duncan大的建議去看

42px4rv--mf-056a-.part06.rar (1 MB, 下載次數: 49)

42px4rv--mf-056a-.part05.rar (1 MB, 下載次數: 36)

42px4rv--mf-056a-.part04.rar (1 MB, 下載次數: 34)

42px4rv--mf-056a-.part03.rar (1 MB, 下載次數: 34)

42px4rv--mf-056a-.part02.rar (1 MB, 下載次數: 35)

42px4rv--mf-056a-.part01.rar (1 MB, 下載次數: 37)

42px4rv--mf-056a-.part09.rar (96.48 KB, 下載次數: 35)

42px4rv--mf-056a-.part08.rar (1 MB, 下載次數: 34)

42px4rv--mf-056a-.part07.rar (1 MB, 下載次數: 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點在+5VSB,其週邊電容先換掉或許就改善了。

請問一下
是換power板上的,還是a/d板上的?
因power板上周邊沒甚麼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是換power板上的,還是a/d板上的?
因power板上周邊沒甚麼電容.

看電路圖上5VSTCON應該就是連去你量+5VSB的地方

网友A:
還沒修好喔~~~

說句良心話(不是給你吐槽)...您的觀念與基本功需要再加強一下, 可多参詳站內的文章
維修不一定要線路圖,需要的話-->做一下反向工程...圖不就出來了嗎

您一直搞 A/D 板...應該只會越來越糟
(通常我都不太接這種 case, 我相信其他同行也是如此)
原版修復是王道..............但.............不是給人客搞死的.........

電源板一次測如果修不起來的話,建議換版算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165499654

楼主:
可以正常起動了

我將POWER板上的電容全部解下來測量,兩顆大電容(270uf 450V),測得約 252 & 249,另一顆820uf 450V,測得741uf,因手上沒有類似的所以先不管他.
下圖這兩顆,1000uf10v,溶質約970&920把他換起來,其他大都正常.
上機後就可正常起動了.

現在可以正常觀看了,但使用中在下圖有一急促的答答聲,類似打火的聲音.
但從正面在觀看時視聽不到的.
會發出這聲是正常的嗎?聽著聽著有點毛毛的,好像短路的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起動了

我將POWER板上的電容全部解下來測量,兩顆大電容(270uf 450V),測得約 252 & 249,另一顆820u ...

一開始不就給你答案了,雖然你一直在ad板轉,不過還是讓你修好了,
要知道經驗值是靠累積的,有些東西是要做功課的!

樓上紅框中左方黑色是relay ,電源啟動後會有接通的搭聲,這是正常的,
如果一直發出聲音就有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沒修好喔~~~

哈哈!別介意!
我們有時會熱心過頭,介紹某些自認不錯的事物給人,
但是卻沒有好結果,就好心沒好報一樣,對當事人造成一些困擾,
這也是始料未及啊!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電容外觀沒壞 真不好查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功力+1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感謝 nibiru00 提供詳細資料 3Q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目前還在努力中..

今天將原兩顆容值不足的 270uf/450V ,換新的330uf450V(台南要買一樣的真不好找,又貴),原來的答答聲,變小了,但依然存在.且伴隨著答答聲,我家的日光燈,會閃爍(要仔細看).且答答聲越大聲閃爍越明顯.

做了以下的測試:
我接的是數位訊號,由AV端子輸入,我將影像端子拔除,只留聲音,螢幕出現無訊號輸入,電視的聲音還在,答答聲就不見了,只剩廝嘶的電流聲.

量一下AC輸入
待機 114.0~114.5 輕微跳動
開機後無答答聲 111.8~113.2
開機後有答答聲 110.6~113.3

量各部DC輸出,皆無大幅跳動

不知各位大大是否知道這為何?
下圖左下腳那顆大的電感我換過了.
下一步買顆繼電器來換...

网友B:
用水管當聽診器,一端貼近耳朵,另一端朝向可疑發異聲的元件搜尋,
可找出怪聲的元件,一般會是MOS管的電流聲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水管當聽診器,一端貼近耳朵,另一端朝向可疑發異聲的元件搜尋,
可找出怪聲的元件,一般會是MOS管的電流 ...

w大

我是用紙捲成筒來聽,感覺答答聲是那顆繼電器,嘶嘶聲是那顆大電感,耳朵不好也不是十分確定,不過聲音是從這一帶發出的應沒錯.

再請問一下,下圖這顆電容是否會影響,規格是1uf,我量起來0.83uf,因手上沒類似的所以無法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

我是用紙捲成筒來聽,感覺答答聲是那顆繼電器,嘶嘶聲是那顆大電感,耳朵不好也不是十分確定,不過聲音 ...

那電容和兩旁的電感是構成電源 EMI 電路,一般不容易壞。

楼主:
W大
了解,我已訂了那顆繼電器,下周到貨換了再說..謝謝

网友:
那顆繼電器不會壞

楼主:
換上一顆新的繼電器後,原來急促的答答聲,明顯改善了,但依然還有小聲的答答聲與電流聲.
原來開機使用中,公司的日光燈會有閃爍的情形,把他換其他的插座就改善了,看來是原來的AC供電那個迴路,用電量太大.

目前到此應算已修復,正常使用中,...

也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