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冷氣壓縮機啟動電容規格

楼主(2014-07-09):
冷氣壓縮機無法啟動, 可能是啟動電容故障但因為標籤無法辨識(黑色塑膠殼)

室外機的規格是

請問各位先進這樣需買幾uf的電容回來測試?

如果裝錯規格會怎樣嗎?

网友:
25uf/400v

楼主:
謝謝 買顆來試試

网友:
冷氣壓縮機如果只是單純的電容故障
通常都會跳"無熔絲開關"or"跳"過電流溫度開關"
因為電容故障,會導致壓縮機無法啟動而過電流

楼主:
故障情形是室外機可運轉 但沒有壓縮機啟動的震動悶聲
想說死馬當活馬醫 換電容試試 要是壓縮機故障 大概也該報廢了
畢竟機子也老了

网友A:
壓縮機有送電嗎?有再考慮電容!
電容值不足可能還是無法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有送電嗎?有再考慮電容!
電容值不足可能還是無法啟動!

換了新電容25uf 似乎感覺壓縮機有再運轉了 但依然沒有冷氣送出
再換回舊電容還是一樣(可能不是電容故障 之前壓縮機運轉聲不明顯誤判)
也許是沒冷媒了 反正接下來我就沒轍了
沒錢換新機 還再考慮要請師傅來修 或是再買台二手機來用

网友:
大大:

81年很夠本!,也許有啟動器要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