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243S 時開時不開 開了不久也會跳掉

楼主(2014-07-09):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這台LG 22的情況
開機過電 燈有亮 有時開的起來畫面正常
但過了不久 畫面就會跳掉
有時過電 燈會亮 但燈一直閃爍 畫面就出不來黑屏
會聽到 左下高壓板那邊
有出現怪聲  氣~~~氣~~ 二至四聲
不知是繼電器的聲音 ? 還是其他零件所造成 ?

小弟若想著手 是否該去準備好
電錶及相關焊槍 類的東西 不知要準備多少工具
小弟不是電子科的 單純興趣好玩 哈 怕玩一二次就不玩 很浪費
哈哈 但工具若不貴 我還是想透過 痞酷網 好好求個經 DIY來爽一下 ^^

圖中左上角 有用紅圈 圈起來的零件 不知是否原來就是長黑色的??

天丫 第一次玩就玩LG 2243
不知是螢幕真的不好拆 還是這台超級難拆 斷好多卡損 XDDDDDD

爬了點文 這該不會是 小卡出了問題吧 T..T

网友:
燈管先查有沒破皮漏電,造成迴路保護!!

网友:
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你要修當然就得買基本檢測、維修工具阿,如果不想花
錢買工具就花錢找人搞定即可。買了工具沒用也是浪費~

网友:
剛開始總是要花一點錢...

网友:
圖中左上角 有用紅圈 圈起來的零件 不知是否原來就是長黑色的??
==========

您連fuse多不知道的話? 你確定要自己搞?

依照你的敘述,如果PI板沒壞,那就是燈管問題

第一步: 想辦法如何測試燈管是正常的吧! (論壇裡有)

网友A:
這是保險絲,保險絲英文代碼F

楼主:
原來他是保險絲  ^^ 謝謝

楼主:
回覆Ultraman
哈哈 自己搞樂趣多
只是基礎差到不太好意思發問
幸好有這個論壇 讓我學習

楼主:
回復eson0724
燈管正常 ~~~

网友:
你可以先把電容全換掉再試試,換了不行之後再去往其它方向查找

网友:
來癖酷不拜漢克、不拜大濕、不拜三太子...
路會走的很遙遠~ 這個香灰照三頓服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W2343S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保險絲,保險絲英文代碼F

大大, 這應該不是保險絲, 看起來是一般抑制 EMI 的帶線磁珠!
英文代碼 FB 開頭, Ferrite Bead 的簡稱.

网友:
我不清楚你是想DIY省錢還˙是當練功夫  你缺少很多必須的工具
這台 升壓器很容易壞 簡單明瞭就是改高壓版把你畫圈旁邊那塊拆掉與升壓器 改高壓板 建議改2燈就可以了萬一燈管壞了還有另一組可以替換亮度差不多 切記 要懂得改才自行動手@@不然就花錢請人修了

网友:
同上,這台燈管會壞的不多.
通常拆開來,換個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