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ABS與舊水龜哪個好?求救櫻花熱水器有點小火,主火卻

楼主(2014-07-10):
櫻花 SH-1012RK 10L二級節能瓦斯熱水器 (ABS防空燒)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69164256#auc
櫻花牌SH-8205RK 10L戶外防風熱水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138866500

大家看照片吧!!
開水大約有1~2分鐘~~
只看到那小火~點大約5秒~熄掉~~再5秒起火~~又熄掉!
但大火就是起來~~~
不知道是哪出問題~~請各位大大教導
有點不好照~手機不好

PS:以前在用~都要等久一點~可能要點30~1分才點的起來
也聽過父母說有瓦斯漏氣~故都習慣把總開關關掉!要用再打開
大約有一星期沒用~~今天點不起來

PS2:這樣1~2分鐘也沒聞到瓦斯味

PS3:另外以前(半年)偶爾會聞到瓦斯味~故習慣洗澡開瓦斯總開關~~洗完就把總開關關掉

PS4:今天拆完~~裝回去就母火點不起來!!加上考克也因為水盤漏水會卡住~一堆結晶物!清掉

网友A:
感溫裝置有準位嗎???

网友B:
母火銅管可能有阻塞

网友:
母火銅管可能有阻塞+1
上次我家也這樣
結果裡面只是多了薄薄的蜘蛛網
拿竹籤通一下就好了
維修員說這十分常見

网友:
母火銅管內可能有阻塞 +1

我自己的遇過的狀況跟樓主差不多, 母火小小的沒辦法點燃主火, 畫面跟圖一差不多.
後來就拆掉外殼, 遇到點不起來就去吹吹氣, 十之八九就可以點燃.

可是經常跑陽台也不是辦法, 有一次就拿高壓氣瓶(除塵罐)往母火那銅管出火口猛噴, 後來就沒這問題了.
我猜是運氣好, 母火銅管內剛好有東西阻塞, 讓我噴一噴就清乾淨了~~

网友C:
感應針有問題或是IC有問題,前提是電池有電嗎?

网友:
主爐電磁閥不良也有可能喔

网友D:
鵝只是鍋小小丙級技術士,什麼都忘了,不要問我呀~

好,就三點。

水路。

瓦斯路。

電路。

沒了~

网友E:
我遇過 IC 輸出到母火電磁閥的電壓不足=0.7V (主爐電磁閥=1.5V) 更換 IC盒即可.

此故障原因推測可能是 電磁閥線圈關閉時, 會有感應電動勢, 造成 IC 內部 BJT or MOS 的 Stress.
久而久之就故障了. 所以事後加了 Flyback Doide 預防此故障. (原設計無此 Doide, 加了無礙有保護)

网友F:
我蝦米都不是
快被說光了
瓦斯沒了?
水壓不夠?
火力大小被設限?

換下ㄧ位

网友G:
誰說的,還有微動ng,配線ng 都有可能

网友H:
母火銅管內可能有阻塞 ,反正使用一段時間後阻塞是正常的,順便通一通又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溫裝置有準位嗎???

抱歉~~哪一個是感溫裝置??可以幫我圈一下紅圈
正常大約要幾度或是要碰到火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母火銅管可能有阻塞

哪一個是母火銅管??
可以幫我用紅圈圈一下??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應針有問題或是IC有問題,前提是電池有電嗎?

喔~~電池!!想說有小火~~應該跟電池沒關西
等等去跟換看看~~
IC這得換嗎?

网友A:
最後一張圖   左右的裝置   一個是感溫  一個是點火  感溫要讓母火燒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鵝只是鍋小小丙級技術士,什麼都忘了,不要問我呀~

好,就三點。

抱歉~~就是不懂整體構造或是原理~
所以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過 IC 輸出到母火電磁閥的電壓不足=0.7V (主爐電磁閥=1.5V) 更換 IC盒即可.

此故障原因推測可能是 電 ...

不知道怎樣家 Doide
常用的1N4148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蝦米都不是
快被說光了
瓦斯沒了?

不會啦
~~先感謝
1..是天然的~所以很多
2..水壓~~這應該不會~這是2樓~~3樓可以3..火力大小~這也有切到冬天看看
一樣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誰說的,還有微動ng,配線ng 都有可能

除水盤啟動微動OK~
請問微動或電線是指哪部分?
可以幫我畫紅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母火銅管內可能有阻塞 ,反正使用一段時間後阻塞是正常的,順便通一通又沒差。 ...

感謝~幫我畫一下紅圈!!
明天下班~~星期六開關拆來修看看

网友:
看圖2母火應該正常
水量若比以前少就有可能是水壓不夠
(用的是地下水可能水管阻塞)
撥動水盤調整扭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   左右的裝置   一個是感溫  一個是點火  感溫要讓母火燒著

所以感溫友可以壞掉~
造成主火不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一個是母火銅管??
可以幫我用紅圈圈一下??
謝謝您

我家的左邊是點火, 右邊是感溫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所以感溫友可以壞掉~
造成主火不動作?

應該是感溫器沒信號輸出,電腦認為熄火切斷瓦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應該是感溫器沒信號輸出,電腦認為熄火切斷瓦斯

小弟放棄~~因為整個拆下!
裝回去~連母火都起步來

再去確認是火裝太高~~算是灣修
但現在因為考克也因為水盤漏水會卡住~一堆結晶物

楼主:
抱歉~無法編輯!
已經完修~~謝謝各位~~
問題應該是前面三位說的~~母火管通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