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面板輸入電位與AD驅動板輸出電位相反

楼主(2014-07-10):
AD驅動板故障需改公板,很不幸的"點亮"的輸出電位與面板電位相反,怎麼辦?

解決方法是在AD板與恆流板中間加上一個反相電路

中間 NPN 電晶体編號為 H945
兩個電阻阻值都是  10k

反相器

反相器

楼主:
若有錯誤或是遺漏地方, 還請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A:
請教阻值多少?

网友:
我記得反相電路這種也人在賣

不會做的人可以買現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阻值多少?

2個電阻都是 10k

网友:
你用虹星的就好了.直接跳JP.不用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