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關於聲寶ES-D139AB的問題

楼主(2014-07-10):
根據LHC大的方法處理了!結果發現是下圖裡的那個斷腳了!不知要如何處理,何處可購得?

网友A:
感覺....還是補焊回去就好了...不然原廠怎麼把它貼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還是補焊回去就好了...不然原廠怎麼把它貼住了

我有補焊了!但是是IC上的腳斷了!這只能換IC了,這種IC裡面都是有寫入程式嗎?真想找一顆類似的焊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補焊了!但是是IC上的腳斷了!這只能換IC了,這種IC裡面都是有寫入程式嗎?真想找一顆類似的焊上去 ...

當然是有程式在裡面,材料行買到的是空白的.需將斷掉的腳位封裝塑料,以刀片類工具小心刮除週邊,讓其露出金屬部分,再用電阻腳焊接成義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是有程是在裡面,材料行買到的是空白的.需將斷掉的腳位封裝塑料,以刀片類工具小心刮除週邊,讓其露出金 ...

感謝你!小弟不才,今日已將他交給專業人員處理了!感謝你

网友:
專業人士也不過是用雕刻筆將pin腳磨出,再焊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