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BENQ LED E37-5500背光不亮

楼主(2014-07-10):
DSC02442 (复制).JPG 求助BENQ  LED    E37-5500背光不亮, 開機時亮一下, 有正常時電壓 及 故障時電壓, 是主板或是電源+恆流板故障,請給各方向..謝謝

网友A:
沒看到高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到高壓板!

LED   電源+恆流板  作再一起

网友B:
還無緣修過這台,看起來故障時on/off電壓不對,所以背光不啟動吧,查查on/off線路如何?看看on/off訊號從主機板回來時的電壓,看哪不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無緣修過這台,看起來故障時on/off電壓不對,所以背光不啟動吧,查查on/off線路如何?看看on/off訊號從主 ...

wensye大:是的,故障時on/off電壓不對 及 DIM電壓不對 及 恆流板OUT 75V 下降至 73.1V ,這塊面板不知 ,可用公板測試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nsye大:是的,故障時on/off電壓不對 及 DIM電壓不對 及 恆流板OUT 75V 下降至 73.1V ,這塊面板不知 ,可 ...

哇勒~這個您可問倒我了,這片看來像是120HZ的面板?120的部份通常就是公板還得加上一片轉卡,
能支援的面板有限,不一定點的亮,120HZ的面板我的經驗比較少,可能要有請一隻大恐龍的P大囉,
看他那邊有沒有好雞絲或是意見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勒~這個您可問倒我了,這片看來像是120HZ的面板?120的部份通常就是公板還得加上一片轉卡,
能支援的面 ...

wensye大:謝謝...這一塊我也沒有改過 ,我再請教P大看看

网友C:
這塊面板可以改成一般60HZ的.只要換t-con就可以了
但這不是你的重點.你現在要判定的是.LED燈條NG還是電源板的升壓恆流區塊NG

這塊面板的LED灯條是8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塊面板可以改成一般60HZ的.只要換t-con就可以了
但這不是你的重點.你現在要判定的是.LED燈條NG還是電源板 ...

小張大;請問 1.如果要測試, 要用哪塊t-con, 是要判定是主板或是電源+恆流板故障用
                2.恆流區輸出 機板上是標示140V, 正常時75V, 你的記錄是這塊面板的LED灯條是82V...???
                3.電源+恆流板,可以不接主板測試嗎?

网友A:
將ON/OFF斷開,直接由PS-ON的3.3V供電啟動試試?,如果正常點亮背光,那高壓電原板就是好的。

网友C:
T-CON用哪一塊? 去把友達60HZ(軟排60PIN)的買一些各種不同型號回來一塊一塊慢慢測試.
我就是這樣玩出來的.....我燒掉好幾片的面板才玩出來的

82V是燈條的一另數值.....這關係到你的輸出電流是多少....LED的稱呼是*恆流板*

當然可以不用主板.將燈箱點亮
另外.這款也有單獨的恆流板.好像是500元左右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ON/OFF斷開,直接由PS-ON的3.3V供電啟動試試?,如果正常點亮背光,那高壓電原板就是好的。 ...

fm30t大:謝謝...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ON用哪一塊? 去把友達60HZ(軟排60PIN)的買一些各種不同型號回來一塊一塊慢慢測試.
我就是這樣玩出來的.. ...

T-CON用哪一塊? 去把友達60HZ(軟排60PIN)的買一些各種不同型號回來一塊一塊慢慢測試.
我就是這樣玩出來的.....我燒掉好幾片的面板才玩出來的
這個就不簡單...不好玩
我來試不用主板.將燈箱點亮...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