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GA-8I915G-ME.GA-P31-S3g+ASUS P5P41D三合一維修
火..

楼主(2014-07-10):
上星期修了三片板.把它們發上來
主機板型號:GA-8I915G-ME
故障狀況:有過電無畫面.不跑碼
故障分析:測P.C.R
處理過程:
1.CPU供電.正常

2.RAM供電.正常

3.南橋供電.正常

4.時鐘供電.正常

5.PCIRST供電.正常

6.FRAME#.CPU選址訊號到南橋了.刷BIOS試試

7.開機

主機板型號:ASUS P5P41D
故障狀況:有過電無畫面不跑碼
故障分析:測P.C.R(此板繞遠路了.希望看完後.不會再有人繞遠路)
處理過程:
1.目測無掉件.無焦黑.就忘了打對地阻值.直接測量PCIRST.無電壓

2.往回測.時鐘---無電壓

3.匯流排--無電壓.CPU當然也無電壓(忘了拍照)

4.RAM 3.3V供電.正常.這3.3V是從ATX過來的

5.RAM 核心電壓--無電壓

6.RAM核心電壓是從MOS管經旁邊的電感來的

7.測一下MOS.短路

8.雙向導通.但不要急著拆MOS.也許是負載端短路.先將電感拆除

9.電感拆除後.再量MOS.不導通了.MOS正常.這時候突然間想到一件事."華碩海棉墊"
.
10.修板要心平氣和.不要罵"彰化".北橋上的SMD電容氧化了
.
.
.
.
.

11.保溼護墊

12將電容換一換.不短路了.我說繞遠路就是如果一開始就測電感的對地阻值.就可以直接跳到MOS---北橋了.但---依然不跑碼

13量一下CPU電壓.正常了

14匯流排電壓--正常

15.RAM核心電壓---不正常.應該1.8V.不過在開啟第三次時.瞬間跑碼了一下.再來就無反應了.懷疑CPU座虛焊了
16.加焊CPU座試試

17.RAM核心電壓出現了

18.開機了.但CPU座還是得找時間換掉.否則不長久

主機板型號:GA-P31-S3g
故障狀況:有過電.無畫面.不跑碼
故障分析:測量P.C.R
處理過程:
1.cpu電壓.正常

2.記憶體電壓.正常

3.時鐘電壓.正常

4.PCIRST電壓.不正常.抓到了

5.PCIRST是 PCI A15腳

6.PCIRST是從南橋發出.經R240到PCI A15

7.確定一下.果然從A15到南橋邊的一顆小電阻是通的.電阻另一端進南橋
8.量一下對地阻值(為了方便測量我的電錶端紅黑棒是反插的).電阻左邊0.37歐姆
9.電阻右邊(南橋端)0.15歐姆.南橋微短路了

10.把南橋換了

11.更換後測試.直接跑碼了.完修

网友A:
請教C大,FRAME#這個訊號只量電壓可信值高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C大,FRAME#這個訊號只量電壓可信值高嗎?

只能參考.要看示波器才知道有沒有這個波形

网友B:
我好奇的是~~第2張 cpu座的問題~~用775帶燈假負載看得出故障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奇的是~~第2張 cpu座的問題~~用775帶燈假負載看得出故障點嗎?

只能參考.若斷線可以看得出來.若阻抗不一樣則未必.這是我個人看法.改天若能證實.我再發上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參考.要看示波器才知道有沒有這個波形

嗯嗯,這個最準確,您這台是ads1102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這個最準確,您這台是ads1102嗎?

剛剛那一張是從示波器使用裡截出來的.我的是這一台

网友C:
南橋壞了維修就不符成本了.....

楼主:
你說的沒錯.不過1.剛好有廢板可以拆 2.就只是想知道問題點

网友:
華碩海棉墊 已經把主機板上面的用掉
重上散熱膏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謝謝熱情分享!

网友D:
請問示波器,探棒該接在那個測試點下去測呢?

网友E:
chiyimonitor大,

您在台北嗎?? 修板子怎算$$??

网友F:
大大修版子跟吃飯一樣,快~狠~準~   厲害n_034|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示波器,探棒該接在那個測試點下去測呢?

示波器顧名思義.主要是用來測有波形的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iyimonitor大,

您在台北嗎?? 修板子怎算$$??

修主機板純興趣.主要與同好在此交流.另外我人在南部.也很高興認識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修版子跟吃飯一樣,快~狠~準~   厲害

我們都是有興趣的人.我也看過你修板.也很精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橋壞了維修就不符成本了.....

你說的沒錯.不過1.剛好有廢板可以拆 2.就只是想知道問題點  最好的修主機板費用是------焊錫的錢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技術.真的是純孰精練.強!!!

网友G:
感謝大大分享
我想問怎麼知道南橋供電要量哪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謝大大分享
我想問怎麼知道南橋供電要量哪邊點?

橋供電是運算放大器+MOS降壓 有些板的橋供電,匯流排供電都是經過RAM供電轉換得到的.所以線路板上會有大面積的銅鉑(相較於細線條)從MOS端到南橋.這是最明顯的.其他就是南橋邊的MLCC 亦可測得

网友H:
Chiyimonitor大,真的是本科實務科班的,直進重點,而且解說詳細,讓我們這些非本科的痞友也能看的懂,超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橋供電是運算放大器+MOS降壓 有些板的橋供電,匯流排供電都是經過RAM供電轉換得到的.所以線路板上會有大 ...

能否有圖說示範?

楼主:
引用 网友H:
Chiyimonitor大,真的是本科實務科班的,直進重點,而且解說詳細,讓我們這些非本科的痞友也能看的懂,超棒 ...

你的富士康H61吧.還沒修嗎.快動手吧.還有.來晃了一圈.要記得加分啊.又不會扣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有圖說示範?

我是從"主機板入門到精通這份教學書看到的(以前在本站下載的).因為我不是老師.很怕講解不正確誤人子弟.請有興趣的人自己去觀看.寫得滿清楚的.附上截圖...出處為...主機板入門到精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從"主機板入門到精通這份教學書看到的(以前在本站下載的).因為我不是老師.很怕講解不正確誤人子弟.請 ...

這書我有~我看看...

這書中的說明現在這麼新的板子還適用,真不簡單..

网友:
精彩,我喜歡~~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富士康H61吧.還沒修嗎.快動手吧.還有.來晃了一圈.要記得加分啊.又不會扣你分 ...

對啊,不會下手啊,拜你為師才有辦法修下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對啊,不會下手啊,拜你為師才有辦法修下去啊。

那~~恐怕主機板要繼續放下去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恐怕主機板要繼續放下去了

寄給你修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寄給你修看看如何?

我可以試試看.但運費可能要60元划算嗎.

网友B:
想請教您一下 pci  PCIRST 一定是南橋發出的嗎? 我之前好像修過有連到 i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試試看.但運費可能要60元划算嗎.

姓名地址電話請回到訊息給我,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請教您一下 pci  PCIRST 一定是南橋發出的嗎? 我之前好像修過有連到 io~~

當主機板電壓送電穩定後,南橋就會收到一個CHIP_PWRGD的信號,南橋接到這個信號後,會產生一個初始的PCIRST#信號,送出到複位的門電路,複位門電路收到這個信號後,通過邏輯轉換分為兩或三個RST信號,一個是PCIRST1#,另一個是PCIRST2#。PCIRST1#是用來複位周邊設備的,如IO,BIOS,網卡,北橋,1394晶片等。PCIRST2#是用來複位PCI槽上的設備的。

网友I:
果然是老師父,片片都修好勵害,我是片片修不好

請問查cpu ram clock 及pcirst可以找出大部份的主機板故障嗎?
另外一個問題如何確定南橋ko呢?因我沒有像你那麼多專業設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請教您一下 pci  PCIRST 一定是南橋發出的嗎? 我之前好像修過有連到 io~~

正確的說~~要看設計!

看是哪種晶片組、系統架構.....

有時候規南橋晶片管,有時候由I/O晶片發出...

像當今某些主機板還有PCI插槽提供,那都是由第三方晶片提供,
那它的RESET當然就由該晶片負責...

原生PCI介面有的是由SB自己發出RSMRST#訊號,也由交給I\O的..

如果維修手冊有RESET結構圖你看一下就明白了(GA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果然是老師父,片片都修好勵害,我是片片修不好

請問查cpu ram clock 及pcirst可以找出大部份的主機板故障嗎 ...

cpu ram clock 及pcirst可以找出大部份的主機板故障嗎....可以找出大部份故障的範圍

另外一個問題如何確定南橋ko呢(南橋OK與否嗎)........很難.就算發燙都未必是南橋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確的說~~要看設計!

看是哪種晶片組、系統架構.....

s大先進,請問你說的是一般主機板手冊嗎?一般用戶都是只有手冊的架媾圖
內部的主板資訊我們因該拿不到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cpu ram clock 及pcirst可以找出大部份的主機板故障嗎....可以找出大部份故障的範圍

另外一個問題如何確 ...

ch大先進也就說如果懷疑南橋ng也是只能做替換動作來確定嗎?
因一般除非專業維生才會買回焊設備,不然一般都風槍和烙體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ch大先進也就說如果懷疑南橋ng也是只能做替換動作來確定嗎?
因一般除非專業維生才會買回焊設備,不然一般 ...

我們應該常常聽到.先換IO.再不行換南橋.就是因為不容易確認南橋好壞.其實只要橋壞了.都不建議維修了.

网友C:
現在產品世代更替很快,而且產品價格各區段都很分明,如果是低價產品
故障後就沒有值得維修的地方了。因為到時肯定有更便宜或者同等價格,
規格卻更新的產品可以取代.....

做BGA返修適合高維修價值的品項,一般情況下很少會動用這設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們應該常常聽到.先換IO.再不行換南橋.就是因為不容易確認南橋好壞.其實只要橋壞了.都不建議維修了. ...

是不是因橋一顆新的不便宜加上工耗時才不划算!

像主板廠都這麼確定橋壞呢?因要先跟消費者報價之類不可能先換吧?
我送過幾次技嘉板子有二三次寫橋ng(我們公司八成都技嘉的板子)

而bios我發現他們維修sop一定都會先刷bios後在修,因回來bios都新的v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產品世代更替很快,而且產品價格各區段都很分明,如果是低價產品
故障後就沒有值得維修的地方了。因為 ...

所以很多人都說資訊別做硬體,都說要寫程式~
搞硬體越難搞飯吃囉!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我幫人家組電腦,當買家預算有限時我唯一會省的就是CPU,
先以比較入門、適當的產品來出貨。等未來買家有預算時再升級....

最經典的一個案例就是當時我幫人組一台系統,因為對方是買人生第一台電
腦,他也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使用,於是我先以P-133搭配系統,等日後有需要
再嘗試升級系統。兩年後對方問我他的電腦可不可以升級?

由於當時我規格挑的好,沒想到可以直升P-MMX200,對方很開心的去買CPU
回來我幫他換裝,朋友的卻已經被系統限制無法升級(板子規格差)....

現在買電腦都得一次到位,而且規格與價格的更替超快,一年一架構根本沒有
任何升級空間,東西壞了也被規格壓縮為修價值.....誰還想修?~買新的保固三
年還規格比較新..

网友:
PCIRST可以從IO、南橋、專用IC(華碩、MSI、富士康才有)、門電路IC發出

网友J:
9.電阻右邊(南橋端)0.15歐姆.南橋微短路了

纠正一下,你电表打的是二极管档。。这是测的压降而不是电阻
应该是15毫伏的压降。微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9.電阻右邊(南橋端)0.15歐姆.南橋微短路了

纠正一下,你电表打的是二极管档。。这是测的压降而不是电阻

兄弟.這是我電表的歐姆檔.也稱蜂鳴檔.是測歐姆值的.這論壇大家都知道的.況且我測試的時候是不上電的.怎麼會有偏壓....加個分再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這是我電表的歐姆檔.也稱蜂鳴檔.是測歐姆值的.這論壇大家都知道的.況且我測試的時候是不上電的.怎麼 ...

你的表没偏压,只是纠正一个错误说法。我能确信蜂鸣档(二极管档)是测压降的并不是测电阻。你测个二极管试试就知道了。
我有几块电表。二极管档都是测压降的。

网友:
高手過招中,我們晚輩惦惦旁邊聽...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我幫人家組電腦,當買家預算有限時我唯一會省的就是CPU,
先以比較入門、適當的產品來出貨。等 ...

現在功能多自然故障多,加上現在用料不比以前囉,現在過保馬上壞

會修就存興趣或像我沒錢的,我還在用775 雙核945晶片主機板呢?
也是修好的主機板,不是買的~

老囉也比較不會跟以前一樣追新~加上有興趣都學習維修,多少可以加減用囉

网友C:
我個人量電阻是切回歐姆檔位去(如200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個人量電阻是切回歐姆檔位去(如200歐)..

那~如果測量對地阻值.你會用200歐.還是蜂鳴檔^_^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測量對地阻值.你會用200歐.還是蜂鳴檔^_^

用二極體檔~~

也有用過蜂鳴器檔打過~~(好像沒啥差?!)

當然啦,假如你的錶以上二檔在同一個位置~~就當我沒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當主機板電壓送電穩定後,南橋就會收到一個CHIP_PWRGD的信號,南橋接到這個信號後,會產生一個初始的PCIR ...

不好意思~~想再請教一下~~假如在 pci 及 pci-e 都能量出時鐘及復位電壓,都正常,供電也都正常,cpu供電也有出來,除錯卡上復位燈一閃即滅(有復位),但仍不跑碼,刷過bios 也都一樣,cpu帶燈假負載也正常,請問這樣應該代表 p.c.r 都到位了嗎?假如都滿足了,但一樣不跑碼,不知接下來有哪些查修的方向,謝謝~~補充一下 dd2 的 119 120 238 腳都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二極體檔~~

也有用過蜂鳴器檔打過~~(好像沒啥差?!)

感謝.我的剛好是第三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想再請教一下~~假如在 pci 及 pci-e 都能量出時鐘及復位電壓,都正常,供電也都正常,cpu供電也有 ...

那我就要告訴你.你碰到................鐵板了n_131|

网友:
嚴格說起來~~

RESET訊號是看電位變化是否正常,如高--低--高....電壓只是個基本表徵,
沒電壓當然就有問題,有了電壓還要檢查電位變化是否正常~
電位=電壓準位(由幾V降到幾V後恢復原電壓,大陸叫電平?!)

同樣的時脈信號也是,有電壓是基本的,沒電壓就代表有問題。但有電壓可
不一定代表有時脈波形變化唷,得透過示波器幫你確認這點....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會從BIOS電路著手,確認BIOS電路中的P、C、R是否
正常。

遇到比較硬的狀況時就得用示波器幫忙確認某些關鍵信號是否成立...

网友K:
想問一下P41的維修,前面的維修都還可以理解,但是為什麼記憶體輸出電壓1.5V會選擇加悍CPU座?

楼主(2014-08-09):
引用 网友K:
想問一下P41的維修,前面的維修都還可以理解,但是為什麼記憶體輸出電壓1.5V會選擇加悍CPU座? ...

1.因為開啟第三次時.瞬間跑碼了一下.再來就無反應了.2.華碩有些主機板記憶體電壓通常是1.8V.但只要沒有正常執行POST程序.例如不跑碼.這1.8V就不會從1.5V升上來.也不要糾結在1.5V這裡  所以懷疑是BGA元件虛焊(CPU座 或北橋.在這裡我的能力就只能單碰運氣無法確定到底是哪一個).而我選擇先焊CPU座.是因為........安全考量...為何.....請問加焊cpu座與加焊北橋.哪一個比較安全.在還不能確認誰有問題之前

网友K:
記憶體供電1.5V不正常自檢完成後才會變成1.8V這我知道,好像是比較高階才會如此(G41),關於虛焊的部分,這部分我可以幫你解答,一般不會選擇直接加焊,而是採用按壓的方式。
而你的說CPU座和北橋之間選擇哪個先加焊,如果是我我也會跟你一樣先選CPU做加焊,因為CPU座至少只是個座子,內部沒有精密的東西,頂多把CPU座週遭的元件座保護隔離就好,但是加焊北橋誰也沒辦法保證加焊後不會把北橋給焊壞吧。(如果原本是好的)
選擇加焊的順序是我的個人見解,希望有大大可以提供更好的判斷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K:
記憶體供電1.5V不正常自檢完成後才會變成1.8V這我知道,好像是比較高階才會如此(G41),關於虛焊的部分,這 ...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可以準確的判斷要優先加焊哪一個嗎

网友:
@@沒差  你還是看到了

网友:
受益良多.感謝分享.

网友L:
大哥,您的電表有改裝過嗎?
怎麼小弟看您的黑棒插在20A的量測孔勒,而不是COM孔?
有典故嗎?請賜教!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哥,您的電表有改裝過嗎?
怎麼小弟看您的黑棒插在20A的量測孔勒,而不是COM孔?
有典故嗎?請賜教!麻煩 ...

你好.其實以前我一直使用指針式電錶.為了發文讓大家好辨識才改數字型.而且此電錶也挺陽春的(我也沒有改).我一直想買一個黃色的那種.但節儉天性使然.讓我覺得可以用就好.傳個圖讓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哥,您的電表有改裝過嗎?
怎麼小弟看您的黑棒插在20A的量測孔勒,而不是COM孔?
有典故嗎?請賜教!麻煩 ...

這個奇耙電錶很難測電流.例如測量家用AAA電池.使用COM會超過1.使用20A會測量無數據.真無言.還是我不會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這個奇耙電錶很難測電流.例如測量家用AAA電池.使用COM會超過1.使用20A會測量無數據.真無言.還是我不會用? ...

我想您可能誤會它了。互相交流沒有惡意。
您電表上不是有(下方BATT 1.5V 9V)這是量測電池的,如果硬要量電池的電流,應該要串個電阻之類的。
小弟在判斷電池有沒有電,都是由電壓檔來看,1.5X大概是新的,用到1.2X~1.3X就差不多了。也有可能設備耗電太小用到1.1X還會動。

不過這都是插曲,感謝這麼詳細的維修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您可能誤會它了。互相交流沒有惡意。
您電表上不是有(下方BATT 1.5V 9V)這是量測乾電池的,如果硬要 ...

不知你有沒有這種經驗.明明乾電池測量1.5V 兩個3v.但是裝到小手電筒.就是昏暗.當然換過電池就亮了.而且新舊電池組測起來.都差不多3V.所以後來我都用指針式電錶測電流.才能掌握電池的好壞.十個電池我能依照電量大小依序排出來.最近因為發文想讓大家看清數據.才改用數字電錶.可是才發現很多問題.先是明明我使用蜂鳴檔量短路.測量出南橋阻抗變小.所以更換後ok.卻有大大糾正我說我測量的是偏壓.偏壓變低.所以南橋壞.我哪有那麼厲害.可以知道南橋偏壓.來判斷南橋好壞.更何況完全沒有上電.會有偏壓??好像打太多了.請問你知道如何用數字電錶準確的測量電流嗎.最好不要串電阻.那我買這種陽春電錶何用.莫非要高檔數字電錶才能測準確電流?好像說太多.別見怪啊

网友:
三用錶量電流怎麼接.
用文字很難說清楚.
看圖吧.

特別要注意檔位.
錶燒了別怪我.

楼主:
有沒有大大要提供簡單.準確測量乾電池.小鋰電池之"電流"的方法.別客氣啊.分享上來吧

网友:
好精彩...雖然看得眼花...但勾起想動手修主板的因子
也找一片來試試.....感謝分享...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你有沒有這種經驗.明明乾電池測量1.5V 兩個3v.但是裝到小手電筒.就是昏暗.當然換過電池就亮了.而且新 ...

坦白說如何判斷一顆乾電池還剩多少電量,用量電壓的方式的確無法判斷。
乾電池
鹼性電池
這樣說好了,您的電表可以測200uA~200mA,20A。測之前必需要知道所要測量的電流範圍,才能轉到適當的檔位。如同70#jason1204大所畫的圖要加上負載,才能準確測量出來電流(電流=電壓/負載),小弟建議用200mA的擋位然候串接10歐姆應該就可以看到乾電池的電流。ㄧ般AA AAA電池輸出電流不大,您用測棒直接短路測電流,還不太會燒電錶,今天如果是鉛酸電池,或是可大電流放電的鋰電池,電表可能會"慶煙"喔!
另外所謂的逼逼檔,他還有一個二極體的符號,如果您測量的是純電阻的話,紅黑棒交換是不會影響結果,但是如果是晶體或二極體的話,紅黑棒交換會有不同的數值喔!
互相討論別無他意,您修主板的經驗,小弟是望塵莫及阿!

楼主:
難怪你會問-我的電錶有無改裝過.是否假如我絕不會使用到20A這種大電流的測量.乾脆就改裝一個10歐在這20A檔位裡面.以後就用來測乾電池就好了.真是術業有專攻.熊熊沒想到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好.其實以前我一直使用指針式電錶.為了發文讓大家好辨識才改數字型.而且此電錶也挺陽春的(我也沒有改). ...

依版大的電錶檔位看來.
這個電錶好像可以不用改裝直接量. 1.5v 及 9v 的電池.
把黑色接 com 紅色接 A
檔位用 1.5V 或 9V
版大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依版大的電錶檔位看來.
這個電錶好像可以不用改裝直接量. 1.5v 及 9v 的電池.
把黑色接 com 紅色接 A

謝謝.剛剛試了一下.電壓數據依然只能參考.電流量最小者(我用指針式電錶量的)反而電壓數據比較高.真無言.所以目前測量乾電池.還是暫時使用指針式電錶.

网友N(2014-09-19):
引用 楼主:
修主機板純興趣.主要與同好在此交流.另外我人在南部.也很高興認識你

喔喔喔!!!
chiyimonitor大太神啦~同在南部有疑難雜症也可以丟給你瞧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N:
喔喔喔!!!
chiyimonitor大太神啦~同在南部有疑難雜症也可以丟給你瞧瞧嗎 ...

沒問題.也可以先將問題發上來.如果好解決.也許大家集思廣益下.就處理好了也說不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