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夏天到了,自己整理冷氣的好物

楼主(2014-07-10):
夏天到了,冷氣機常要整理,最傷腦筋的莫過於分離式冷氣的內機,濾網簡單啦。
問題常常在鼓風機,他的扇葉是一根的,不好拆也不好整哩,還會堵滿塵垢,導致
風量不大,吹不出來,甚至異味,兩年前我在五金賣場買了一個怪雞絲,去年和今
年整理冷氣內機都覺得事半功倍,也不用拆裝。
帶吸水管的風槍,可以用個容器先裝清潔液,當然風槍就需要空壓機,找一隻棍子之類
,將風鼓卡住,往內吹,先讓積垢軟化,稍待再用清水沖洗,就可以清理乾淨,省錢又
省事。

网友A:
如果是用吹氣嘴的也可以透過一根橡膠管把前端管口劃破,讓高壓空氣流過時
產生真空吸橡膠管另一端的液體(水桶裡的肥皂水)也可以達到同樣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吹氣嘴的也可以透過一根橡膠管把前端管口劃破,讓高壓空氣流過時
產生真空吸橡膠管另一端的液體(水 ...

你有幾隻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幾隻手?

一支阿~~

以前我在公司清理手工具上頭的油漬、裝備保養時我都這麼做....

有一種純粹是空氣噴槍(金屬的彎管),聯結車司機常用來打掃車內
灰塵那種。用支軟管前端管口劃破,讓管子包住空氣噴槍....高壓空
氣噴出時形成文氏管效應產生真空,管子就會吸上液體囉....

有時我還利用這方式對封存的零件噴防鏽油....

缺點,我想可能水壓沒你這種設計的強...

网友:
不管是鼓風機還是蒸發器還是濾網用吸塵器是最好用。
清污用掌上型瓶罐噴霧器加點高級酒精可消毒,如果可以配合乾溼二用吸塵器效果更好,ㄧ沖ㄧ吸。

樓主的怪基斯(氣動清洗槍還要空壓機)也是如A大所言文氏原理(虹吸作用)ㄧ樣。

以上參考

网友:
我是沒有冷凍空調實務經驗,不過蒸發器會髒應該是灰塵棉絮吸進去導致的,
冷凝器會不會髒我就不知道了(往外吹出熱風)......

高壓水柱就怕讓散熱鰭片歪掉....

楼主:
一般清理室內機都是清洗濾網和冷凝器,要清理鼓風機葉片,店家就會要你讓他拆回去,
鼓風機一般人不會去注意到,反正吹不出風就花錢了事,以前我是自己設計一枝特殊形狀
的鐵絲,一格一格去慢慢刮,現在用這個工具就能清洗,不過下面要有接水的盆子。

网友B:
室外機冷凝器與風扇很好洗,唯一缺點。

倫家.................................怕....................................怕..................................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機冷凝器與風扇很好洗,唯一缺點。

倫家.................................怕....................... ...

輪家說的是-------------室內機。

网友:
感謝分享 改天打開來看一下

网友:
我就太暴力,把鼓風機葉片弄斷好多片

网友:
這改天我也要來試看看~
記得去年自己想把鼓風機拆下來洗
好難拆......也不知怎麼拆
所以就作罷了~
只好拿換下來的牙刷....刷刷刷~~~好累阿....

楼主: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分離式冷氣,室內機吹個兩三年以上,就算你濾網
再努力清理,鼓風機的扇葉還是會慢慢累積塵垢,輕則變重,重則堵死
無風,拿甚麼刷子都刷不到,你沒拿燈光去照(還不太容易照到),根本
不知道,光細風槍也吹不下來,只有這種能帶水吹出的風槍,還能吹洗
,不然只有讓店家拆回去賺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分離式冷氣,室內機吹個兩三年以上,就算你濾網
再努力清理,鼓風機的扇葉還是會慢慢累 ...

賺還沒關係啦~~~手路要好清理的要徹底保養才划算~

交給那些馬馬虎虎的,看的見的地方金光閃閃,看不見的
地方意思意思....錢花的就很嘔了

网友:
這不是"怪雞絲",請用google搜尋"引擎清洗槍"

网友:
這真正的用途是搭配"紅藥水"來洗引擎室的,我就有買一支,不過多年只洗過一次引擎室而己。

Engine Cleaning Gun

Engine Cleaning Gun

楼主:
我買的這種,本體是DG-10 ,最普通的風槍,只是吹嘴部分多了一個三通,
可以吸液體,也可堵住當風槍,價格也不貴。

楼主:
本來一台空壓機只要一支風槍,可是我的風槍老是玩捉迷藏、躲躲貓,
等受不了買新的回來,又出來湊熱鬧,目前還有未歸隊的............

网友:
我都沒用過~~我當年是直接插上快速接頭+一段軟管就當風槍了.....

洗過手時....天氣熱時...超高壓壓縮空氣威利很大~~一下就乾了

网友C:
想不到各位对空调打理得都这么好。
想问个问题,现在各位家中的空调使用的致冷剂是R22还是环保的R410之类?空调致冷剂泄漏了,补加或者更换的价格大概多少?恕我好奇。前不久家中的变频空调经不专业人士移机后导致R410a致冷剂缺失(也有可能是进入了空气),变得无法制冷。后来专业人员过来重新抽真空、填装足量R410a后就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到各位对空调打理得都这么好。
想问个问题,现在各位家中的空调使用的致冷剂是R22还是环保的R410之类 ...

傳統冷氣用R-22 ,變頻機種用R-410a ,當然還有其他冷媒用在不同機器。

网友:
據說R22冷媒比較冷?~~有這種說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不到各位对空调打理得都这么好。
想问个问题,现在各位家中的空调使用的致冷剂是R22还是环保的R410之类 ...

R22屬單一成分冷媒 <壓力不足可直接氣態填補
R410屬混和冷媒 <多種冷媒混合,因為各種冷媒的蒸發溫度壓力不同,壓力少太多就一定要重新液態充填

R410的液化壓力比R22還高,所以使用的銅管厚度必須增加
而且,R410壓縮成液體之後,所散發出的熱量也比R22高出許多
R22的製冷機目前已經停產,R22冷媒也是
主要原因是因為R22會破壞大氣層
因此目前的空調製冷機,都是使用R410

楼主:
我自己安裝過一台東元變頻冷氣,冷媒是R-410a,一般舊式冷氣常常用冷媒沖管路,
他的安裝手冊上別註明,不可用冷媒沖管路,必須先抽真空,再釋放冷媒。

网友A:
冷氣沒在用R134a冷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冷氣沒在用R134a冷媒?

只有車子和冰箱還有用r134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有車子和冰箱還有用r134a

了解~~所以對象不同使用的冷媒種類還不同呢

那~~如果有台使用R22冷媒的空調系統故障,需要重新填充冷媒時
廠商會以"R22冷媒已停產為由"拒絕維修嗎?(叫你買新冷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所以對象不同使用的冷媒種類還不同呢

那~~如果有台使用R22冷媒的空調系統故障,需要重新填充冷媒 ...

R-22 冷媒,光網拍就一大堆。

网友(2016-10-16):
引用 网友A:
一支阿~~

以前我在公司清理手工具上頭的油漬、裝備保養時我都這麼做....

我在清洗機器的時候都在風槍嘴用膠帶綁個6mm的油管,來做噴霧.水量就按管口位置前後調就行了.

网友:
我是用高壓蒸汽清洗機、
清洗分離式冷氣的鼓風機、
再買細長的小刷子慢慢刷、
大概可清潔到百分之90的污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