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分離式冷氣 19UK2C 換吉利機版問題

楼主(2014-07-10):
小弟不才,多年前自行更換一台窗型冷氣的機板碰巧成功後.
最近不知死活又自行換了一台分離式冷氣的機板.但目前碰到問題了!
室內機的風扇馬達不知該怎麼接,還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謝謝!

風扇

線路圖

原本的主板

機板說明書

网友:
之前我房間也是東芝一對一分離式,室內機基板壞了,本來也是拿公版來換,結果東芝室內機馬達是直流的 ,公版是要接交流馬達的,不得已子好更換別牌室內機。

楼主:
所以這台分離式冷氣無法用公版了?

但我看線路圖上面寫AC FAN MOTOR.有誤?

网友A:
電容要拔下來用外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要拔下來用外接的

請問是拔這顆電容嗎?該怎麼接?
其實之前我就有拔下來接過,但不知道有沒有拆對,線路也不曉得接的正確嗎.所以還請大大幫忙一下.感恩!

网友:
這兩種線路不相容,不可換

网友:
只要是ac110v 非透過電子調速 三速都能改
錢沒那麼好賺

网友:
如換Kd-178電腦基板。那風扇馬達要一起換

网友:
室內機的電容是 C58
室內機的轉速是靠 IC03
你要改公版就只能固定速度

楼主:
固定速度就能解決?
那請問該如何接呢?
拆下來的那顆電容是C58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定速度就能解決?
那請問該如何接呢?
拆下來的那顆電容是C58的

如果風扇馬達規格為AC 220V定速風扇

定速風扇

定速風扇

楼主:
謝謝大大,我馬上去確認並試試!

楼主:
大大,再確認下。
黑線短接三風速後,風扇原本的三條風速線還需要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再確認下。
黑線短接三風速後,風扇原本的三條風速線還需要接嗎??

科技日新月異..試試看確認 風扇馬達規格為AC 220V
12#單純為AC 220V風扇馬達與KD-178冷氣電腦機板配線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風扇馬達規格為AC 220V定速風扇

報告大大,風扇確定為220V.
你畫的圖是,
黑線短接至機板三風速上?三條風速線就不用接了。
還是風扇三風速線接到機板上後再接至黑線?

网友B:
定速運轉...機板三風速(強.中.弱)PIN先短接在一起,再接到馬達黑線上,原來(1.2.3)三條風速線就不用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速運轉...機板三風速(強.中.弱)PIN先短接在一起,再接到馬達黑線上,原來(1.2.3)三條風速線就不用接了。 ...

回報lkkseemi大,接好了.但風扇還是沒動作@@
我這樣接應該沒接錯吧?

网友C:
建議你別白忙了
直接換掉內機比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別白忙了
直接換掉內機比較實在

真的不行也只能這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報lkkseemi大,接好了.但風扇還是沒動作@@
我這樣接應該沒接錯吧?

照個像看您是怎麼接的!
又因黑線有接135度,溫度保險絲。請先確認(黑對紅)(黑對白)電阻值。

改機

改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個像看您是怎麼接的!
又因黑線有接135度,溫度保險絲。請先確認(黑對紅)(黑對白)電阻值。

抱歉,我畫錯邊了.還要你修改,真是辛苦你了T﹍T
我明天去量看看,上次量過忘了數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我畫錯邊了.還要你修改,真是辛苦你了T﹍T
我明天去量看看,上次量過忘了數值. ...

您原電路板是什麼問題 ? 為何不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原電路板是什麼問題 ? 為何不修看看!

報告lkkseemi大大,冷氣風扇正常運作中了,哈哈!
剛才去量電阻發現昨天我共電接到白線...,換到紅線後就正常了!
非常感謝lkkseemi大大的幫忙,辛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