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sony 電漿電源版 aps-179t

楼主(2014-07-10):
SONY 42吋電漿電源板 aps-179t
原用於 KZ-42TS1U

一閃即滅  螢幕還有看到畫面 後面的散熱風扇也會轉 估計是這片故障~
因為這台畫質不錯 希望還可以把它給搞好.
有這片的大大希望可以 PM給偶~~感恩

APS-179T POWER

APS-179T POWER

网友:
這片可能不好找,何妨把它修好?
查一下可能是那裏負載電流異常,保護啟動了。

楼主:
多謝~剛好回收商那邊有殺肉的~ 希望可以搞起來

楼主:
目前認真查詢當中,
Va Vs Vx 都正常.
大概找到 X板上的 Vw 額定 150v 但是量起來只有 60v. 可能是升壓 ic 掛點.
所以現在都有聲無影, 謝謝各位~

楼主:
已經搞定~ 因為殺了兩台殺肉的 總有零件是好的.
最後更換 x board 搞定  Vw 電壓都不對..這型好像常壞這片
會造成有聲無影 或者是一閃即滅  因為 Vw 升不上去. 或升一下就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