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燈管點亮時中間比較暗,兩端比較亮????

楼主(2014-07-10):
我幫客戶修的液晶螢幕,原本高壓電源板的高壓部份燒毀,於是改高壓公板,使用了三個月卻出現了燈管點亮時中間比較暗,兩端比較亮的現象,請教各位先進這是哪裡出問題?燈管換過狀況一樣(新燈管)。高壓變壓器疑似有高頻因產生???

网友:
高壓板功率不足.

网友:
小弟多言一下 …

   燈管換新一樣,那換新高壓條呢? 是否一樣 ?
   如換新高壓條也是如此,就請確認給高壓的電壓是多少?
         或將給高壓的電源改由可調式電供給電,慢慢調整輸入電壓看亮度變化,
   至亮度正常時的電壓與原電源板給高壓的電壓比較,大約就可以知道問題在那了!

网友:
的確都有可能

网友:
這要看你用那款的高壓板 感覺上 還有是幾吋的  掏寶上賣的一堆都功率不足的一一藥嗎中間暗 要媽前後有一邊暗 應該是高壓板問題換一片10-24V 可以點到24吋的高壓板應該就沒問題了

楼主:
受教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