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E USB短路15秒關機

楼主(2014-07-11):
淺水淺了好一陣子~    自從去華泰上班後~   就很少搞維修主板這方面了~

好啦~   不囉嗦~  切入正題

今天親戚送給我一張故障主機板
說開機顯示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就自動關機了
我猜想八成是USB有短路~
應該好修

今日主角

開機後,用LED燈條測試到這個USB沒有供電
其他皆正常

懶得量測是哪個地方短路
偷吃步一下,搬出秘密法寶
兩顆18650
夾上鱷魚夾

負端夾接地,正端當然是夾沒有電輸出的USB座正端拉

瞬間USB座後方的MLCC冒煙

取下就正常拉~
MLCC應該是濾波功能,不裝影響不大(其實是偷懶n_151| )

開機測試一下  OK嚕~  開機的錯誤訊息也不見嚕~
看完文章留點言吧~   我才有繼續的動力唷~

网友:
1.LED燈條是自製的嗎,還是有現成的可以買。
2.usb的電壓是5v,18650的電壓最高不是只有4.2v,為何可以將短路mlcc燒毀,是bios偵測到有短路,就將usb的5v電源切斷了嗎。

网友:
那燈條真眼熟,哈哈竟然能這樣修,18650真好用

网友:
這招贊喔~沒電供就用18650電池替代,舉一反三

网友:
利用大電流去使短路的MLCC發燙冒煙?

短路就過電流了....因此BIOS有警訊出現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以後有主機板故障,可以來修修看了.

网友:
大大真是神呼奇技~~~這招要學起來~~~

网友A:
c 大轉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大轉行啦~~

之前待的公司生意不好~ 賺不到舍錢,就跳槽嚕~

网友B:
大大心臟強不怕其它的零件也掛,如南橋也燒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心臟強不怕其它的零件也掛,如南橋也燒囉

應該是不會啦~  只有其中一組故障應該跟南橋比較沒關係,如果全部都沒辦法用那就值得懷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不會啦~  只有其中一組故障應該跟南橋比較沒關係,如果全部都沒辦法用那就值得懷疑了 ...

我的意思是說不會連其它零件或相連smd一起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