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nasonic 29吋電視

楼主(2014-07-11):
大家好:
小弟Panasonic 電視TC-29PZE,開機號約20分鐘就會聽到一聲很響亮的霹啪音(類似電線短路的聲音),拆開電視後卻不知從何下手,可否請各位先進指點一番...
PS,前些時候因為藍屏更換過FBT旁高壓電容,不知是否有影響?

啪ㄧ聲,畫面會暗一下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网友:
違反版規,請補正!!   這篇將回收!!

网友A:
是不是機殼塑膠的聲音!!    把機殼螺絲鬆一些再觀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機殼塑膠的聲音!!    把機殼螺絲鬆一些再觀察看看!!!!

不是,畫面有閃一下,我是擔心,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開不起來!

网友:
檢查高壓帽有否老化

网友:
檢查高壓帽有否老化+1
還有您換的電容可能得注意耐壓方面..
某些原因照成高壓過高...

网友:
檢查高壓帽有否老化+1
將燈關暗一點看看高壓線是否跳火花就知道!

网友:
那可能是高壓打火

線路要詳查一下  有沒破皮碳化現象

楼主:
真是神奇,不知道是不是前些時候衛生局來噴灑登革熱除蚊藥,弄得全家油膩膩的....順便弄好了電視,我的電視居然不藥而癒了,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因為油會絕緣嘛~
不過還是要注意 乾了就又會跳了

网友B:
回光返照的前夕, 天氣熱機器也很熱, 遲早會再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光返照的前夕, 天氣熱機器也很熱, 遲早會再發生!

真的被你們猜中了,它又犯了,唉..............

网友:
高壓漏電
查修時最好是先放電,以免高壓電擊的危險
建議
使用衛生紙沾去漬油,把整條高壓線,高壓帽,高壓帽周邊,全部擦乾淨
FBT高壓出線的地方也可以順便清一清

网友:
請問
高壓 查修時最好是先放電,現在產品有高壓,該如何正確放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