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運轉電容問題

楼主(2014-07-11):
手邊有三台同品牌,型號的壁掛扇,用不到一年啟動電容都大肚子了,想說這品質未免太差了吧,更換電容應該是件小事,但怪事發生了,
第一台換好後,插電竟然不會動連嗡嗡聲也沒有,心想溫度保險絲掛了,真的溫度保險絲掛了,好吧再拿另一台來換結果結果一樣,不會吧,本來只是不會轉但還聽的到嗡嗡聲換啟動電容會燒溫保,不死心把第三台拿出來,換好之後還未插電拿電表測量插頭兩端電阻值,結果一樣溫保掛了,兩端無阻抗,插電一樣不會動,納悶的是只換啟動電容就燒溫保,有人遇到這種問題嗎?

网友A:
溫度保險絲是溫度超過或電流超過都會燒斷,所以您如果馬達鎖芯或不潤滑就會造成電流過大燒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保險絲是溫度超過或電流超過都會燒斷,所以您如果馬達鎖芯或不潤滑就會造成電流過大燒保險! ...

當初也認為軸承太緊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斷,但有去轉動風扇感覺不會很緊,重點是我只是換啟動電容後未插電溫度保險絲就燒斷,在更換之前也有把啟動電容放電.

网友:
先換再說n_045|
之後再觀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初也認為軸承太緊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斷,但有去轉動風扇感覺不會很緊,重點是我只是換啟動電容後未插電溫度 ...

先後因果...啟動電容不良,大肚子容量變化,造成運轉負載過電流而燒毀溫度保險絲!

网友:
請問
溫度保險絲你是怎接上去的
用電線纏繞??
用壓接的??
用烙鐵焊的??

网友B:
[ 換好之後還未插電拿電表測量插頭兩端電阻值,結果一樣溫保掛了,兩端無阻抗 ]

在未換電容之前你確定保險絲是正常的嗎 ???

從一開始燒保險絲的原因為何 , 你知道嗎 ??

我們要用科學的精神去驗證 ~

所以我認為你太快下定論了 ~~

是因還是果 ~ 還很難說呢 ??

网友:
溫度保險絲更換焊接速度要快,否則烙鐵的溫度也會把溫度保險絲燒壞,個人的經驗超過1秒就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換好之後還未插電拿電表測量插頭兩端電阻值,結果一樣溫保掛了,兩端無阻抗 ]

在未換電容之前你確定保險絲 ...

我肯定未更換電容前風扇是好的,因更換前近聽還可以聽到嗡嗡聲,在維修第三隻風扇前還特別量插頭兩端均有阻值,表示溫度保險絲未燒斷,換完電容後再量插頭兩端就已經開路了,重點是還未插電,在這裡就是有用科學精神去驗證,因有前兩支風扇的經驗,所以第三支才會使用上述方式去測試,因手邊無溫度保險絲故尚未更換,有將溫度表險絲兩端短路後風扇就會轉動了,這種情況可能有請三太子開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肯定未更換電容前風扇是好的,因更換前近聽還可以聽到嗡嗡聲,在維修第三隻風扇前還特別量插頭兩端均有阻 ...

[聽到嗡嗡聲] 代表什麼 ???

風扇有通電, 但無法正常運作 !!

那之後呢 ?? ........... 有無可能 溫度保險絲 已燒毀 ??? (未知數)

這裡不是要跟你爭論什麼 ??? 只是提出對這件事的看法 !!!

基本上換電容是否會造成 溫度保險絲 燒掉 !!

這可以說有關係 , 也可以說沒關係 !!

因為有太多的影響因素 , 所以無法一概論之 !!
-------------------------------------------------------------------
你可以先把溫度保險絲兩端短路 , 測試一下運轉時的電流 ~~

p.s  這有篇寓言你看一下 !!

寓言故事 !!
http://bbs.pigoo.com/thread-1567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肯定未更換電容前風扇是好的,因更換前近聽還可以聽到嗡嗡聲,在維修第三隻風扇前還特別量插頭兩端均有阻 ...

東西都是你自己在處裡的
可能有些細節被忽略了而不自知吧

先前有人更換溫度保險絲,用烙鐵焊了老半天,結果把溫度保險絲給燙死了
也有人沒有把漆包線的絕緣成去除,直接纏繞在溫度保險絲上,這當然也不會過電
有時候是因為馬達的電線太短,不小心把連接的漆包線給拉斷了

總之,事出必有因,問題不可能無端自己發生
自己仔細想想,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唄

附帶提醒你一點
現在有些馬達的漆包線,材質是鋁線鍍銅,材質很脆,極容易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