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電壓與規格書上寫的不一樣

楼主(2014-07-11):
遇上一個小問題,有個搖搖機台內建測試功能, 按規格會輸出1khz 100khz 2Mhz, 共3種信號, 都是300mv

空載時, 電表實測都在300mv左右,裝上2個1歐水泥電阻後(輸出->1歐->1歐->GND),實測是
1khz時:190 mv,
100khz時:290mv,
2Mhz時:305mv,

請問:
1.   1khz時量到190mv, 可能原因是什麼?
2.  電表的導線有可能造成誤差嗎?

外國工廠只回了一句: it is ok.

网友:
1khz時:190 mv,    ==> 負載效應  (  2個1歐水泥電阻  + 1khz時 引線電感  效應 少)
100khz時:290mv,  ==> 負載效應  ( 2個1歐水泥電阻 + 100khz時 引線電感 效應 中)
2Mhz時:305mv,     ==> 負載效應  ( 2個1歐水泥電阻 + 2Mhz時 引線電感 效應 大 )

网友:
電表沒有RMS功能
對於非商頻交流電壓 量不出真正的有效值??

引線電感產生了諧振 畸變了波型 ??

輸出根本沒有推動2毆母的能力??

總結   示波器量了就知道了n_052|

网友:
請附上產品照片與功能說明,你指的搖搖機是用於飲料?運動?或其他用途?

网友:
表頭本身也有誤差!

楼主:
不好意思環境限制沒辦法拍照, 電表是zentach牌,超過10年以上
,機器是做搖臂夾頭, 搖果汁去皮或者均勻混合用的U型或O型夾頭 ,茶飲店也有

機器本身是重電220v, 每3個月要校正一次, 原廠校正線遺失很多年, 所以剪一段
2米長的電線連接搖搖機與電表。實測問題 有:
1. 只接電線,電表就顯示0.3歐電阻
2.為方便計算,我們買1歐的電阻來量,請問量交流信號可以用1歐電阻嗎?
3.搖搖機上電進入測試模式時,還沒啟動就會亮impedence match的紅色燈號
(機器手冊也不見很多年,一閃一閃的紅色燈號應該是設定值有問題)

打算買0.1歐、100歐、1k歐, 3k歐來試看看

网友:
為什麼電表線會出問題
校正線如果遺失 建議找原廠 或是相關代理再買一條

現在在做的事可是   校正  不是  量測

還有2M 太長了 縮到約50CM吧  要再把阻抗壓下去 那就重做一條測試線吧  或是把連結器換掉 鍍鎳 鍍金

用1歐姆量  當然可以 要但是哪種接法   還有輸出能夠接到1歐姆嗎??  1歐姆低阻抗  輸出有這個能耐??
如果可以   能畫幾張圖嗎   用畫的就好   或是機器的詳細資料
機器銘牌  輸出點  校正線  測試時的接法(也就是在一樓時你的負載與輸出與電表的連結方法)

网友:
為什麼電表線會出問題
校正線如果遺失 建議找原廠 或是相關代理再買一條

現在在做的事可是   校正  不是  量測

還有2M 太長了 縮到約50CM吧  要再把阻抗壓下去 那就重做一條測試線吧  或是把連結器換掉 鍍鎳 鍍金

用1歐姆量  當然可以 要但是哪種接法   還有輸出能夠接到1歐姆嗎??  1歐姆低阻抗  輸出有這個能耐??
如果可以   能拍幾張圖嗎
機器銘牌  輸出點  校正線  測試時的接法(也就是在一樓時你的負載與輸出與電表的連結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電表線會出問題
校正線如果遺失 建議找原廠 或是相關代理再買一條

謝謝大家,

已找出原因:機器本身有輸出阻抗,上週選用的1歐負載因為阻值太小、測試線又太長,導致測試失準。

因為機器24小時運轉,不好意思沒辦法拍照。

感謝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

已找出原因:機器本身有輸出阻抗,上週選用的1歐負載因為阻值太小、測試線又太長,導致測試 ...

正確的測試方法/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確的測試方法/條件?

hi,
正確測試方式是,開機試運轉30分鐘後,每種治具上各有一種輸入點,連接後啟動機器的自我測試程序,測試結果會從點陣印表機列出來。

上次拿電阻去測並不正確,BNC輸出頭->T型頭->治具,必需再接一個(遺失多年)的端子, 端子上有2個補償,必需轉動到impedance燈號消失, 才能啟動測試。

今天拿1K 3k電阻去量(不按照自檢程序),1khz可量到270mv, 與正常值相差30mv, 細節沒有再追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