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42sr500d有聲無影

楼主(2014-07-11):
輸出電壓異常,5V,如何查起?但是12V和24V都沒有輸出,要更換那個零件?
量測出5V

版主按:完整的標題要有廠牌、型號和故障簡述。

网友:
故障現象是什麼?畫面如何?

至少把故障簡述放在標題內。

网友:
12V和24V受主機板控制開啟電源板才會有!

楼主:
直接5V接S/B不可以開啟嗎?
直接主機開機是有電壓都正常但是無背光源

网友:
如果沒有12V和24V查一下那2顆K4086和那一顆UBA2071

网友:
那檢查高壓和登管!

网友:
可以先爬文再發文章~~都不先爬文就發文章

基本上應該跟另一個文章壞一樣地方

要自己找食物~~不要別人找食物給你

楼主:
更換UBA2071 之後已可以正常了
謝謝大大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