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修]吊扇轉速緩慢

楼主(2014-07-11):
家裡的吊扇最近突然轉速緩慢
而且是三段都變慢
有先查了一下論壇相關問題討論
有一篇也是三段變慢的…但我卻找不到相關的電容
將之拆解後,只發現一個電容器
250v及4.5uf沒有其它的資訊了
但上了拍賣查看
目前似乎都是黑色的啟動電容(三合一)
我看了一下…線路不知要如何替換上
請先進們抽空指導一下

250v及4.5uf
接線圖 正反開關
電容接線圖
補一張 軸中央出線圖

网友:
應該在這個黃盒子裡,插線端子好像有標示看不太清楚?

楼主:
這個盒子封的很好
只有靠近上層有一條縫
但是狀似密封
來研究一下

网友:
看起來似乎是把運轉電容和拉線風速開關做在一起了n_119|
這樣有問題就不好修了咧....
如樓上fm30t大說的地方(4.5uf 250VAC)
必須斷電放電後再用電錶和電容錶確認
天氣很熱n_081|
祝早日完修n_148|

楼主:
07/13
VIM QPC-MEB5B查不到相關資料了
只看到是MADE IN 台灣台中
早上再去看了一下線路接法…應該是單電容的
那個黃盒只是將正反轉接一起而已
再對照fm30t網兄提示
應該就是買一粒單電容回來
將之白、紅線接過來新的
其它就不用管它了

不知以上是否有判斷錯誤的地方?

楼主:
今日找了附近的燈飾店打算就近購買電容
因為網路的很便宜,但運費貴了點
想不到第一家開了150元…還是二手的
真是…
後來想到…幾年前再換吊扇時…我把舊的也留下了
看來運氣不錯
東挖西找後…舊的是三合一的電容
剛好有一段是4.5uf的…運氣真好
用表量一下…還好…誤差值內
照著接上,唯一就是盒子內很滿…
萬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