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轉小風扇

楼主(2014-07-11):
偶然查看到這個自轉小風扇,但小弟不才,實在不了解他的作用原理,

有請各位大人幫忙查看這個影片是如何讓小風扇作用的,是不是靠磁力

相斥的原理呢~那為什麼又能產生電能給燈泡用呢~

如這原理可實際使用,我就可以把它加裝在通風球下方了,讓通風球不

斷的運轉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Ahiu6UqXQ

网友A:
影片中的小風扇,它的每個葉片均貼上磁鐵
在將強力磁鐵靠近小風扇,在磁力相斥的情況下
就能不停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中的小風扇,它的每個葉片均貼上磁鐵
在將強力磁鐵靠近小風扇,在磁力相斥的情況下
就能不停運轉 ...

那為什麼又能產生電能給燈泡用呢~

网友B:
都是假的,一堆騙子在拍假影片騙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假的,一堆騙子在拍假影片騙人。

在磁力相斥的情況下就能不停運轉,

相斥的原理倒是給我好的 idea 呢~

如使用這原理,我就可以把它加裝在通風球下方,

或直接貼在通風球的表面,來驅動它轉動囉~

讓通風球不斷的運轉,這樣節能省碳呢~

网友:
假設在風扇上的磁鐵與外置磁鐵皆為同性極

NN SS 相斥  NS 異性極才相吸

風扇上的磁鐵 因相斥 所以往與外置磁鐵鄉反方向 運動
但是被風扇給限制住了 因此做圓周運動   同時也把下一個磁鐵帶入

外置磁鐵 的角度與距離 是關鍵
還有外置磁鐵強度 不能太弱太強 太弱相斥力不夠 太強下一個磁鐵進不來 循環會被打斷

但是要把它功率提上來是很難的  這只能做小小的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為什麼又能產生電能給燈泡用呢~

動能轉電能呀
那個燈泡 只要一顆4號電池(1.5V) 就可驅動 所需電力不大
電能轉動能=> 馬達
動能轉電能=> 發電機

其實兩個差不多是一樣的東西

网友:
那個球泡燈是用一顆1.5V的鹼性電池測試
除非內部有加裝昇壓電路,否則1.5V是點不亮的

發電風扇是用一般的DC12V無刷風扇
直接轉動是不會有電壓輸出的
就算是有改裝過
以他示範的轉速,發出的電量也沒那麼大

网友:
看了影片就一直覺得有什麼燈泡可用單一顆電池點亮  ???

還有感覺他的轉速跟亮度似乎沒有成一定的比例  !!!

疑問 ?? 他為什麼不先接好燈泡再去轉動風扇 ??

其中是否有什麼玄機 !!

能量是可以互相轉換沒錯 , 但是轉換就會產生損耗 (任何形式的改變)

同樣你不可能用 電動機 帶動 發電機 然後 再供給 電動機

永續循環 ~~~

网友:
都是假的
Free Energy Light Bulb UNVEIL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c9JSHoWA
Free Energy Motor UNVEIL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0z1Cnk7cgU

网友:
我還沒見過真正的'永動機'!! 12V風扇要讓1.8V的紅光LED點亮轉速要很快,白光的LED好像也要3V!! 還有磁鐵靠近就會自己轉動,這似乎不合理!!

网友:
能量不滅定律,所以結果都是騙術。

有哪麼好用就不用間接經由風力/水利/火力/核力來達到磁力發電了,不然早就磁磁發電了。

不然你可以買釹鐵硼磁鐵NdFeB與風扇來試便知,順便促進經濟發展。

只不過風扇塞入微型電池與磁感應開關,短暫騙術(視覺障礙)。
至於LED燈泡會亮同上(塞入微型電池),只是開關變電池/電源線(改成導通(NO接點)),ㄧ接觸就會亮假象。

网友:
違反能量不滅定律的事我都抱持懷疑的看法,這個實驗如果是真的,那物理有很多部份需要改寫........

网友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xpl0ML7k2Q

供電(電ˊ池or電線) 都在擺在攝影機照不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xpl0ML7k2Q

供電(電ˊ池or電線) 都在擺在攝影機照不到的地方 ...

好殘酷的打擊阿
原來是假的n_132|

网友:
要解開這個題目很簡單:因為磁鐵不是單極的,所以推開第一顆磁鐵時,跟著而來的第二顆就會有吸力。所以,風扇不可能持續轉動。

要讓它持續轉動,是可以的,只是必須用手.....靠近離開.....靠近離開.....

网友:
世上还没永动机

网友C:
能量不滅定律

是這個實驗的照門

永磁最後會應摩擦耗損停止

如有帶發電機,會應發電機運轉後自生磁性而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量不滅定律

是這個實驗的照門

沒錯
這世上沒有任何不需動力,就能運轉的發電機

网友:
一般玩具的直流馬達(電能轉動能)如果以手動轉馬達芯,一樣可以發出電壓點亮燈泡,只是動能轉電能轉換效率比較差,畢竟它不是設計用來發電,所以影片是合理的我也試過會發出電(電壓不高),只是如何讓轉子持續轉動發電,發電機就是動能轉電能,只是轉換效率比較高電壓電流比較穩定而已。

网友:
這種現象學電的人都知道不可能,不過不要直接說破的話,或許會創造更多的RD。

楼主:
嗯~看來發電這條路,還得走了。

楼主:
感謝各位前人的指導,小弟終於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tPK2B_xU70

哇~這個也要花好多精神來研究呀,不知是否好用。

网友:
能源的研究成果最好是變成 創用CC 授權對全人類比較有利,
掌控能源的國家與公司對效率高於傳統能源的發明就是把他買入然後束之高閣, 一般人永遠享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