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IY更換含氧感知器

楼主(2014-07-12):
BOSCH新品與原來車上是同品牌
很多車種都能共用
22號管鉗鋸短
含氧感知器位置
管鉗伸進去
舊品拔出
故障的含氧感知器
新品直接裝入,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嗎?
事情可沒那麼簡單
試車覺得不單耗油而且沒力
整個感覺非常不對勁
追查發現新品電阻值過高
全新的東西有時不見得就是良品
只好將它退貨
改採用通用型含氧感知器
通用型沒附插座
而且比較小顆
不過價格比較親民些
耐不耐用就不知道了
原本舊品是三線式
通用型為四線式
兩條白色是加熱線
黑線為訊號線
多出來灰色是訊號接地線
弄清楚各線定義後
把原插座接一接即可使用
照片不貼了
基本上跟上面步驟完全一樣
試車後馬上感覺恢復正常了

网友:
電腦控制的東西。
沒有用電腦診斷器去檢查校正問題所在,換了含氧感知器也是做白工而且不俗,只能維持基本運行。

网友:
這東西多少錢一個?!~~~我以前都是來一大箱的

還得用偵測電腦去除錯誤碼...看看還有無其他錯誤

网友:
真巧!前天剛好有會員要烏骨雞學姐幫他買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20613407

據他說現在的車子很多都無法只把故障的零件更換就能修好,更換後還需用這種電腦登錄,否則只能如wkm說的維持基本運行,看來以後一般汽機車維修廠要準備的儀表要更多了。

网友:
Sunny 大大
看他頭黑黑的,能不能刷一刷,用空壓機吹一吹呢?

网友:
TO:sunny
可否指出那些是"對於負面沒有建設性言論"呢?

网友A:
就像WISH大說的,很多近10年的電腦車一旦出現故障碼或是電池斷電,都要插電腦重新歸零校正,所以小弟的341只能好好保養,以免換車

樓主的MARCH應該不會鎖電腦,省了這個麻煩

還好樓主的含氧感知器用自製工具就拆的下來,有些車的含氧感知器整個沉入排氣管護罩內,只能痛下決心買貴森森的專用板手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WISH大說的,很多近10年的電腦車一旦出現故障碼或是電池斷電,都要插電腦重新歸零校正,所以小弟的341 ...

更換零件後要用專用電腦重新登錄是會員告訴我的,我並不清楚,這樣只是造成非原廠的維修廠要另外花費來買專用儀表了。
不過也應該不是每樣都需要吧!例如換輪胎......

网友:
不是每種車款,更換電腦相關感知器後
需對電腦進行登錄或校正工作吧

小弟的k8,就算電池斷電
也不會影響系統,頂多就是變難開而以
因為電腦要重新學習參數......
等參數學習完成後就變回正常

网友:
小弟的銀鑽,斷電只會鎖音響。

网友:
我支持sunny提出回文不應該有"對於負面沒有建設性言論"看法,但是可否請其它會員看看,第二樓wkm說的那裡有問題好嗎?我真的看不出來二樓那裡有"對於負面沒有建設性言論"。

网友:
sunny 知道氧偵測器故障,應是有檢測過或是有經驗,才會放心花錢準備材料去換,
wkm 所提示的是一般通則性的說法,若是先提問sky是如何知道要去換偵測器,再提示無電腦檢測就去換的機會成本會是很高.Sky應會了解這只是一個提示.若是用字有負面的解謮也請多多包函.
sunny 若能開頭時說明車況及測試過程就不會有這種誤會出現.
sunny提供換偵測器的過程,是汽車維修圈外人感興趣的.

网友B:
哈!我知道大家都不想淌混水,其實我也是啊!

TO:sunny
我說過了,我支持你提出回文不應該有"對於負面沒有建設性言論"看法。
但是可否請其它會員看看,第二樓wkm說的那裡有問題好嗎?我真的看不出來二樓那裡有"對於負面沒有建設性言論"。

sunny,連這種小事都動不動要我砍帳號處理?這跟砍帳號有什麼關係?

各位親愛的會員們,你們能發表一下你的看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我知道大家都不想淌混水,其實我也是啊!

砍帳號 吧..... 大家都不想淌混水,但是我忍  這類自爆砍帳號的炸彈客  太久了

為何要換含氧感知器  都沒說   憑經驗??   通病??
含氧感知器 故障引發徵兆 呢
不就是電腦 誤判 供油過多
排氣管黑煙? 回油放炮? 沒力?耗油?
是  試誤歸納法 嗎?  還是憑經驗通病??
當然不排除 一開始 就去量含氧感知器電壓   因為這個檢測最簡單輕鬆

老師傅 太強了 出手一擊必中就找到   牛人  我們要跪拜

但發文沒說明 怎麼找上問題點的
不能怪人家提個 其他思考方向

並不是落面子   別人提個  其他思考方向  自己當作被採尾巴

這麼喜歡自爆拉引信 ...那就爆吧

R.I.P.

网友:
不是每種車款,更換含氧感知器後
需對電腦進行登錄或校正工作吧--------------
這是正確的-----------為什麼要校正--------檢知器是規格化產品要校正就是很奇怪---------因該正確說有些車電腦會有故障碼產生-----------故障碼消除方式用電腦去消除是一種---有些車只要重新啟動五次無故障自動就消除故障碼--每一家車廠都不一樣

所以沒甚麼好爭議的----不是全世界的車都設計一定要一樣的

网友A:
就小弟的了解,含氧感知器是否掛點最快的檢查方法就是插電腦,正常時感知器會有一定的訊號電壓上上下下(不是恆定電壓)

沒電腦抓問題就頭大了,基本上整個電腦感應迴路中所有感應器及管線閥體都要檢查,最頭痛的是EGR,一搬來說EGR上沒有感應器,頂多有些車種有電磁閥控制開關,出問題症狀一樣是排煙又黑又臭,引擎沒力
小弟也希望有前輩提供免插電腦抓毛病的方法,不然DIY還要花個10來萬真是花不手(小弟的車現賣都沒5萬了)

网友:
早期的電腦車、EGR這方面有問題、也是不會亮燈、現在新車只要是一點點問題、引擎燈就亮了
車現在電腦甚麼都管----管越多越來越多問題

网友:
論壇是一個開放的 , 可以互相討論的地方 , 其實有不同的聲音未嘗不是件好事 !!

重點是很多人在提出不同的看法時 , 沒有明確的告知 , 他認為不妥之處 , 有何論點依據 !!

或是他認為應該如何改善 , 只有丟出一句否定你的做法 !! 當然這會讓人難以接受 !!!

也是發生爭論的開端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小弟的了解,含氧感知器是否掛點最快的檢查方法就是插電腦,正常時感知器會有一定的訊號電壓上上下下(不 ...

我這個能檢查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513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這個能檢查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51385-1-1.html

請您詳閱使用手冊,因為小弟也不知道

以下分別是老B14(341)跟美規CEFIRO的含氧感知器檢測方法
電腦不一定會顯示含氧感知器電壓

電壓會在1V幅度內波動
紅箭頭就是含氧感知器

网友:
分享一下看過的 information
這東西有關環保議題,跟汽機車排氣檢驗一樣,會經由ECU監控並修正噴油量達完全燃燒,ECU又分冷車open loop 跟熱車close loop時時監控,在美國是將他當耗材來定期更換(環保意識高),不良的含氧感知器會變耗油;對岸則是大批DIYer 將其拆下用一些溶劑"保養"溶掉附著的黑色東西,說是有效較省油。

有些車有兩顆,在觸媒轉換器前後;一顆的車款在芭蕉頭附近。
使用化油器的車(機)沒這東西(現行噴射機車都有含氧感知器,在排氣管前端;化油器機車不在生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