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稽納二極體的規格

楼主(2014-07-12):
請問圖中各稽納二極體的規格?因實體太小只好畫在圖紙上
感謝~~

類似圖

网友:
正常情形下,可直接拆下來量.

网友:
電源供應器設在定電流約10mA,電壓設在10-20V(推測zener電壓為2.5V/7.5V/不知).電壓反向加入待測zener
,觀察此時電壓讀值,即為zener崩潰電壓.

网友:
購買zener時可帶樣品過去比對,另一參數為瓦特數.

网友:
這是SMD? 還是DIP ?  package size?

网友:
1 2 有可能是 MTZ J series  配合電路看保護電壓是否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