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請問DC馬達後蓋該怎麼組裝回去

楼主(2014-07-12):
故障的電動工具,拆開後發現後蓋一邊開了
不小心把後蓋給整個拆開了,但裝不回去,想請問看看有沒有甚麼技巧可以組裝回去
一般普通的小馬達可以將固定的地方凹平,裝上後蓋後再凹固定的鐵片
但剛剛發現,這個沒辦法凹,很硬,嘗試用尖嘴鉗,根本凹不動
想問版上先進,有沒有甚麼組裝技巧可以協助後蓋裝回的,感謝

网友:
簡單一點就是鐵鎚加一字起子
敲敲就好了

网友:
用這枝試看看!
javascript:;

网友:
建議用斜口鉗試試
扳出來時的單點的應力比較大
固定點再敲進去就簡單了啊~

网友:
不要太用力扳,扳太直敲回去固定腳會斷裂。

比較重要的是,看到線圈換向器己發黑要清理了。
檢查碳刷集電器(電樞)是否因不小心把後蓋給整個拆開了而變形!

网友:
如上可以假組立~先測試馬達OK~~在裝!
建議用一字~什麼就用看看
工廠都是用沖床或是手沖床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