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部分問題求助] GA-MA78GM-S2H v1網路斷續問題(暫時OK

楼主(2014-07-12):
Gigabyte GA-MA78GM-S2H v1主機板  網路斷續問題求解

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

網路連線正常,但時會無故斷線,

目前網路設備是使用 COREGA CG-WLBARN23 三天線分享器

經過 HUB 連接3台主機,

????--------圖傳到一半,又斷訊了-------??????

^主機板 GA-MA78GM-S2H v1

^連進IP分享器看狀況,也出現斷訊

^利用網路芳鄰傳輸檔案至另一部電腦,連線正常,不會斷訊???

哇..................快昏死了!!    一邊編輯一邊斷訊,幾個字要搞很久??????

^利用網路芳鄰傳輸資料,沒有問題???

註:小弟電腦裝有2張網路卡,分別使用不同網段,所以會有2個區域連線
經過內部網路傳輸測試證實,網路沒啥問題!!

^利用另一部電腦,上網,也是正常不會斷線???

^就是我用的這台,上到一半會持續斷連。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知道,這是哪裡的問題啊?   我查到快昏死了??
因為這問題才剛重灌系統,還是沒解決,驅動程式重抓重裝,還是一樣???

目前是懷疑是否為系統部分的問題,因為硬體測試過都算正常,怎會出現這樣的故障呢???

网友A:
初步看起來似乎是偏向設定問題
兩張網卡分別連線到哪裡功能是?設定是?
可能是除錯重點
如果單用一張網卡(主機板的)沒問題
有可能是pci網卡相容性或供電問題
有無usb網卡可以一測
之前也遇過筆電無線及有線同時使用卻極度不穩
有像你的狀況
內部網路ok,出去連網出問題?
你是把兩條網路線都接到hub?
hub到分享器的接法要注意歐
應該跟接法也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起來似乎是偏向設定問題
兩張網卡分別連線到哪裡功能是?設定是?
可能是除錯重點

感謝回應!!

網段是設定固定IP   一張   192.xx.xx.xx   一張是  10.xx.xx.xx

網路線是接在同一個HUB   這方式我已經用了10多年,沒出過包,

就這幾天出問題,接同HUB的3台電腦,也只有我這台有事,所以才覺得納悶

都是安裝WIN7系統,同樣接2張網卡,只有我這台連外網有問題,內網傳輸都正常

頭大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

網段是設定固定IP   一張   192.xx.xx.xx   一張是  10.xx.xx.xx

eson0724大:

能否查看上圖連線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on0724大:

確認過了,都沒顯示斷線,

不過WIN7 我有遇過  連網外不通網內正常的情形

一般是更新系統或驅動程式後就會正常了!!

我也在想是不是這部分又出BUG,所以我有重灌過,還是沒改善???

楼主:
網路爬文  該修正的都做了???

測試結果  還是一樣

^很有規律性的斷連

网友:
在 MS-DOS 提示下執行"route print" 把結果貼上來給大家瞧瞧....

總覺得如果您拔掉其中一條網路線保證會正常.

网友:
您網卡是否安裝(強調是正確的喔)正確的驅動呢?

网友:
大大:

就使用者會用下列方式

1.換一台電腦測試
2.換網卡與更新驅動,換線加磁環

祝早日完工

网友C:
或者是,把兩張網卡的IP對調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是,把兩張網卡的IP對調測試看看?

這招試過了!!  無效!!

楼主:
爬文有發現,在同一個HUB的2台電腦有可能會有互相牽引衝突的現象
當A機連線時B機就會斷線,所以

目前換了  HUB   電腦重灌,驅動重新再拉過安裝,  暫時未發現問題??

繼續觀察中!!!      慢慢安裝需要的軟體,懷疑是不是有病毒作怪!!

未重灌前,已經用NORTON掃過了,是沒發現病毒,但是不排除沒病毒碼的部分!!

謝謝各位!!

网友D:
檢查一下網卡的省電功能, 取消後試看看
或都換一個 IP 分享器看看, 或是換一個 HUB 或是換個 PORT 看看
再檢查一下, IP 有沒有衝突

如果說, 當你斷線, 對外連線也斷線, 就不是電腦的問題了, 而是分享器的問題了

网友:
對調兩張網卡IP是為了確認是否是其中一張網卡損壞
但是這方法沒用,所以假設網卡硬體都是正常

同一台電腦接兩張網卡,分別連接內網/外網的方式,我有使用過
但是兩張網卡是分別連接到不同的線路

您的方式看起來,不同的封包是在同一個線路架構裡面轉送
可能如同7# emc88888大說的,互相干擾的問題,拔掉一線可能就正常

网友:
恭喜 暫時未發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檢查一下網卡的省電功能, 取消後試看看
或都換一個 IP 分享器看看, 或是換一個 HUB 或是換個 PORT 看看
再 ...

因為同一個HUB有接3台電腦使用

每台都是用2張網卡,用於不同網段,

這種方式使用已久,沒出過問題,就最近發現有這斷連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同一個HUB有接3台電腦使用

每台都是用2張網卡,用於不同網段,

建議你更換 ip 分享器及是 HUB, 有可能設備老舊造成的問題~~
網卡環境設定, 還必須再檢查一次

網路卡驅動程式, 盡量別用 WIN7 自動更新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你更換 ip 分享器及是 HUB, 有可能設備老舊造成的問題~~
網卡環境設定, 還必須再檢查一次

網卡部分忘了提

加裝的螃蟹卡 我有換成 DLINK 530TX B1

HUB 有換過

驅動程式我直接到官網抓,WIN7的自動更新有時會出錯!!

分享器也有換過,雖然不是新的,但是是原本正常使用的分享器,全部做重整!!

暫時未發現斷蓮問題,PING DNS  在傳檔時,有時會有短暫的無回應,但是都在1秒內,應該算正常!!

楼主:
現在安裝程式後,發現淘寶的阿里旺旺或是百度雲管家的附帶程式有影響!!

現在繼續測試中!!

楼主:
安裝阿里旺旺後,發現附加的程式,會造成網路斷續現象

^途中最下面3個程式,造成網路斷續!!

^移除後,網路斷續情形有改善了!!

問題應該是出在這了!!!      有遇到的,可以參考看看!!

標題有做過修正了!!   謝謝協助!!

网友D:
恭喜你完修了, 我公司也有用阿里旺旺, 但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完修了, 我公司也有用阿里旺旺, 但沒有問題

我家裡也有5台,有4台有裝阿里旺旺也沒這樣???

就這台在辦公室的,很怪,之前好好的,用了幾個月了,也沒這問題

就這1-2星期開始出現網路斷訊狀況???   我也不知怎會這樣???

把阿里旺旺附帶的那3個程式移除,測試一天了,暫時也沒發生問題!!!

网友E:
應該是跟你的 Norton 相撞了~那個附加的,好像是跟安全性有關的~

网友A:
最後那3隻可能是問題的程式名字可以幫忙重拍一下嗎?
很想知道是什麼名字
因為我沒用過阿里旺旺
下次遇到得小心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那3隻可能是問題的程式名字可以幫忙重拍一下嗎?
很想知道是什麼名字
因為我沒用過阿里旺旺

已經刪除了!!

那3個中  有2個會顯示亂碼的城市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跟你的 Norton 相撞了~那個附加的,好像是跟安全性有關的~

這部分沒測抓,不是很了解有沒關係!!

因為我的電腦都是裝NORTON,其他的也沒發現問題???

楼主:
經過驗證!!

那3個程式是淘寶的支付保安全控件????

真害!!   每次要進支付保就要安裝,使用過後瀏覽器關閉或是重開機之後,老毛病就又犯了??

网友F:
跟您的防毒軟體有關係嗎?防毒設定讓阿里旺旺程式允許執行不要阻擋~~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您的防毒軟體有關係嗎?防毒設定讓阿里旺旺程式允許執行不要阻擋~~看看行不行 ...

嘗試過!!    無效!!   不知道哪裡衝突了???

网友E:
你先移掉防毒軟體看看~看是不是防毒軟體跟它的關系~

网友:
一直都沒看到有裝NOTRON防火牆

有裝防火牆的話,在網路卡內容裡應該會多出防火牆安裝的協定
或許阿里巴巴的軟體也會在這邊安裝"安全"協定
如果有的話,也許這兩樣東西會造成衝突

我曾經安裝最早的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這防毒有三各主要核心,分別是防毒,防火牆,以及木馬偵測
然後我將這東西裝到WIN2003上面,這其實是亂裝
結果就是,防毒可以跑起來,但是防火牆則不行
並不會顯示任何錯誤,但是網頁開啟有問題
我個人認為是因為封包遺失掉了

但是你之前這台電腦能正常上網,應該不是這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安裝程式後,發現淘寶的阿里旺旺或是百度雲管家的附帶程式有影響!!

現在繼續測試中!! ...

百度有問題啊,你現在才知道啊,連360度也有問題
我根本不用大陸的軟體,還有一個影音風暴也有問題
別裝那種東西~~~除了跳出廣告外還有色情網站
現在程式語法裡都可藏一些cookies和pop menu
強迫你看他的廣告~~~

http://bbs.pigoo.com/thread-5180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先移掉防毒軟體看看~看是不是防毒軟體跟它的關系~

有可能是防毒和他的軟體相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