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3S更換DC座後開機掉電3次第4次才可以正常開機

楼主(2014-07-12):
此款的的DC座很容易斷
換了N台了
但就台換完後還有其它問題
上電待機正常
開機後電流1.1A-->0.02A-->1.1A-->0.02A-->1.1A-->0.02A-->1.65A開機
開機了就完全正常...
就算開機很久了板子都熱烘烘了
關機後馬上再重開情況一樣..都要掉電3次第4次才會開
目前只刷過BIOS情況沒變
沒頭緒...麻煩大大指點一下吧~~

補充一下
剛有再刷過別的BIOS
沒有再掉電了,一次就開機了
但內顯無畫面,外顯花屏
再刷回原本的BIOS
一樣掉電3次第4次開機,但畫面正常
這應該是BIOS問題,有沒有人有BIOS的支援一下

网友A:
看情形應該還是bios的問題
記憶體插槽貼紙那型號是多少的
下面是k43sv的
有分四顯存跟八顯存的
有三各要試試看嗎
ASUS K43SVF1.rar (1.49 MB, 下載次數: 26)
华硕X43S-4- BIOS.rar (1.6 MB, 下載次數: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形應該還是bios的問題
記憶體插槽貼紙那型號是多少的
下面是k43sv的

獅子魚大大您好
這三個都試過了...
第一個一直接電...電流不規則跳動
第二個按開機完全沒反應
第三個可以開機..但要掉電6次才開...
感謝大大提供
繼續找bios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
這三個都試過了...
第一個一直接電...電流不規則跳動

記憶體插槽型號是多少的
順便將你備份的bios上傳一下
usb3.0的bios故障會開機掉電三四次才能開機
左側usb接口旁八支腳的PM25LD512

usb3.0 bios
有兩版
K43SJ USB3.rar (22.19 KB, 下載次數: 37)

K43SJ USB3.0.rar (22.21 KB, 下載次數: 47)

网友:
是不是獨顯有問題,自動上電3次後判定無法以獨顯顯示所以直接使用CPU內的集顯,進系統看看裝置管理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插槽型號是多少的
順便將你備份的bios上傳一下
usb3.0的bios故障會開機掉電三四次才能開機

非常感謝獅子魚大大
刷完USB3的BIOS後正常了...
上傳我的BIOS檔案
K43SV_REV 3 0.rar (1.6 MB, 下載次數: 19)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
這三個都試過了...
第一個一直接電...電流不規則跳動

你不能找板子的編號去比對BIOS 要比對記憶體上綠色標籤的編號去找BIOS  ASUS 原廠是依據這編號 去做主機板零件與IC調整BIOS的 所以必須符合 標籤上的BIOS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