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7300GT 故障,維修問題請教~~

楼主(2014-07-12):
這一塊顯示卡在客戶主機上拆下,故障~~顯示為有規則的花頻,感覺好像是某個記憶體有問題,拿回來後測試為,主機板抓得到,但是螢幕無顯示,我在想是否濾波電容有問題,看到電容上面文字,卻看不懂,請求先進的指點,圖片中的三種電容是幾U幾V?

网友A:
561=560uf
04v=4v

820=820uf
2.5t=2.5v

180=180uf
16t=16v

网友B:
花屏多半是GPU虛焊的問題,也有可能是記憶體的問題,
跑跑測試程式或許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屏多半是GPU虛焊的問題,也有可能是記憶體的問題,
跑跑測試程式或許就知道了。 ...

GPU的問題就大了,我也有用熱風機烤過,完全沒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1=560uf
04v=4v

感謝了~~

楼主:
感覺顯示卡還真的很難修,下次要修還真的要多考慮~~

傍晚去買了5個固態電容,回家後發覺APM2506晶體有兩個相鄰,相同的右腳與接地完全短路,連兩個2.5V電容正負腳也短路,還有一個貼片電容也短路,將這些零件拆下後,發現機板上的線路還是呈現短路,也就是說 電容、APM2506晶體、貼片電容都沒壞,在修下去零件都太小,超出我能處理的能力,也看不清楚規格,就算查出來,可能也無法更換,所以放棄好了,電容看來白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