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還有救嗎?<空虛一場.已搞定>

楼主(2014-07-12):
今天無聊想說猜開電腦音響看一下構造沒開沒發現...

一開後n_119|       那ㄟ安捏....

請問這個還有救嗎?如果有需要換掉哪些零件呢??

不好意思我比較新手還麻煩前輩們多費心思教導....感恩感恩

网友A:
那種膠印象中是紅色的,受熱久了反黑,基本上不影響元件正常運作,膠是用來固定元件用

网友B:
啥麼故障狀況都沒說明!如何開方?

网友C:
小夥子沒事的 那是固定膠  不是電容汁
如果是電容汁 音響早就發出怪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夥子沒事的 那是固定膠  不是電容汁
如果是電容汁 音響早就發出怪聲了

了解了解!!!!謝謝大大!!

我也沒看過電容汁長怎樣所以已為壞了!!!

那請問一下如果我想把電容換掉的話沒有黏固定膠的話有影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麼故障狀況都沒說明!如何開方?

是沒有故障!!只是拆開後看了下一跳!!以為在OVER的邊緣了!!才問的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種膠印象中是紅色的,受熱久了反黑,基本上不影響元件正常運作,膠是用來固定元件用 ...

原來!!!謝謝各位大哥的指導

又長知識了...謝

网友:
一般大電容都會打固定膠的,有的用強力膠,有的用矽立康,最主要是避免元件振動造成接腳裂錫!另外在交換式電源裏,電容上膠是避免電容在高頻工作時,產生高頻諧振,造成電路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