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西華380W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4-07-12):
最近從客戶那裏換回2個西華380W電源供應器(A,B),兩個都無法啟動,兩個橋式整流輸入輸出都正常,兩個同時拆開,用電表量測,看到A的藍色線旁有一個電阻,感覺好像脫漆,然後想去在B上摳那一個電阻,想看電阻的色環,結果發現B的該電阻有一腳已經脫焊,把這一個240歐姆的電組焊好後,B電源供應器OK了,如果不是A的那一個電阻(A電阻沒壞),很難去想到B的電阻有一腳已經脫焊~~

後來兩個互相對比量測,發現有一個電源的後端晶體有兩腳短路,先用吸錫器將該晶體解焊,讓它略跟基板開路,測得確定是SB20100CT晶體有兩腳短路,到了光華買該零件,竟然找不到這個晶體,請問有什麼可以替代的?這個零件 PEC sb20100ct,PEC好像是強茂的縮寫,sb20100ct,20100是20A100V,請問 sb 可以改成 mbr?ct 又是什麼 ?

网友A:
20A 100V 蕭特基二極體

TO-220絕緣包裝

這樣跟店員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 100V 蕭特基二極體

TO-220絕緣包裝

  感謝~~

楼主:
修理這兩個電源供應器,運氣還真好,第一個電阻脫焊,第二個只壞了蕭特基20100CT一個元件,現在都上機基測試OK,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