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電池控制器拆解大家瞧瞧!!

楼主(2014-07-12):
感謝大家對於太陽電池的一些建言,今天到貨的是 SCA 20A型,價格 590! 原先要買的990元已經沒貨了(LCM顯示)這個桃園賣家超有熱誠,對買家開口就是"老闆"...而且問答詳盡又快速,於是二話不說就下單了!! 反正便宜400元就當作以後DIY的基金好了!!

二話不說把全部資料給大家參考!!

這鼕鼕體積很小 180公克

說明書

脫光後大家評評他的內在美吧!!

新嫁娘還沒洗手作羹湯,不知手藝如何...待續

网友:
SBD防倒灌  MOSFET當開關

网友A:
阿乾大:
剛娶進門就馬上脫光,這手腳會不會太快了

一般太陽能控制器結構大致上都一樣
用二極體防止電池對太陽能板倒灌,用兩顆N MOS當電子開關
再配合MCU開發相關控制與保護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剛娶進門就馬上脫光,這手腳會不會太快了

WINRAR大:
  不知道有沒有線路圖可以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RAR大:
  不知道有沒有線路圖可以參考!!

阿乾大:
太陽能控制器,小弟沒玩過
所以也沒線路圖可提供

您這塊應該是雙面布線,要作逆向工程
應該不難才對

自己要作的話,程式比較傷腦筋吧
硬體架構去問候一下狗神,應該就有答案了

网友B:
控制器大致上都是用MCU去偵測電壓與電流
配合最大功率演算法(幾年前P&O為大宗)來控制太陽能板的電流或電壓輸出
達到太陽能電池的最大功率輸出

而DC/DC因為要控制升/降壓,所以必須使用BOOST+BUCK or SEPIC之類的架構
所以MOS通常會是2顆以上,多cell並聯會在每個cell串上防逆流的二極體
以上是DC版的

大約在4年前有論文提出直接H橋直接輸出AC來減少一次DC/DC的轉換損失
但當初還只是理論,不曉得現在是否實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RAR大:
  不知道有沒有線路圖可以參考!!

請網路搜尋"太陽能充電控制器",有許多線路圖及說明可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大致上都是用MCU去偵測電壓與電流
配合最大功率演算法(幾年前P&O為大宗)來控制太陽能板的電流或電壓 ...

目前的
一般台電用戶太陽能發電回售設備
應該都是如此的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