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問t5 led瑩光燈管 玻璃的接線

楼主(2014-07-12):
他可以直接接市電嗎?怎麼接法,不接燈座 , 如果需要接安定器 , 要如何接?

网友:
先把螢光燈管的構造找出來,這再google 很容易,這期間你就可以知道一些端倪!! 因為我不知道你已經了解多少?還有你的基礎到了哪裡?

网友:
去找原廠商
業務會教怎麼接的

网友:
LED燈管通常內部都會加裝"定電流模組"  (12V定電壓燈條例外)
請先確認是否有內裝定電流模組

网友:
LED燈管就不是螢光燈管,外觀雖類似,兩者不一樣。
換成現在的說法應該是T5 2呎 LED燈管。或兩呎螢光燈管。
以前兩呎都說20W燈管,現在LED 只有9W 。

网友:
一般t8是拆掉點燈器
T5有電子安定器,所以可能要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