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直接用噴燈烤軸承

楼主(2014-07-12):
可以請問版上的大大有試過直接用噴燈烤軸承加熱嗎?

市面上軸承加熱器實在很貴...,小弟想說直接用噴燈(小火)直接加熱安裝

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造成損壞?

网友:
用熱風槍比較安全,我前些日子修機車前叉,油封咬死拒絕脫離,
我就用熱風槍給他伺候,就敲出來了。明火比較危險。

网友:
機油加熱,油浸軸承,溫度平均同時安裝也有潤滑效果。

或軸拿去低溫冷凍。

熱漲冷縮原理,如何運用端看物件大小型式。

以上參考

网友A:
吹風機     吹頭髮用的那種
溫度就可到150度攝氏了

网友:
用火直接烤軸承 , 會造成軸承內部油 , 高溫變質失效 !! (如果溫度過高金屬材質也會改變)

就我知道的軸承故障 , 最多都是因為油失效 , 造成摩擦系數增加 , 鋼珠就會磨損變形 !!

网友:
A大的方法是最棒的"也是罪正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風機     吹頭髮用的那種
溫度就可到150度攝氏了

我說的不是吹風機,我的熱風槍可以達到550度C,可以把電路板的錫吹熔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不是吹風機,我的熱風槍可以達到550度C,可以把電路板的錫吹熔化

樓主不一定有熱風槍
吹風機 大多數人都有

网友:
公司做法是把軸承放在烤箱或是電磁爐上放鐵板,軸承放鐵板上加加熱,有天晚上現場打電話來說要吃消夜嗎?  用烤箱烤番薯,要Q一點再放入零下35度C的銅司冰箱,冰一下.....電磁爐則是拿來煮蛇湯...

楼主:
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看到軸承專用的加熱器

軸承加熱器我看網站大約加熱到100度c

因為想說鐵會導熱,軸承裡面的油應該不至於損壞

所以想說直接用噴燈加熱(以小火慢烤不超過100度)應該會達到一樣的效果

至於用烤箱,我也想過,不過老師傅一直認為軸承會壞掉就是因為,所以會覺得這種作法根本是在弄壞軸承

不過滾珠軸承(有防塵鐵蓋的)裡面原本就由一層油,不知道會不會融化....

网友C:
請問各位前輩是要裝還是拆軸承,印象中好像是裝新軸承前軸承拿去冰或是軸承座烤一烤,拆的話因為軸承座大多是鋁的,就直接烤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各位前輩是要裝還是拆軸承,印象中好像是裝新軸承前軸承拿去冰或是軸承座烤一烤,拆的話因為軸承座大多是 ...

熱漲冷縮原理 鋁膨脹比鐵大 故直接烤鋁就可以把軸承卸下
軸承不建議用冰的 因為放到常溫下軸承外表會有水(想像飲料剛從冰箱拿出來)

网友: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 ... d&v=V2QxXOJHKHA
前叉看起來是可以的,大約1分20秒左右。

不過他大概有說,叔叔有練過。

网友:
應該這樣說以組裝來說,想烤軸承跟加熱軸承,要先確認你的軸承防塵蓋跟保持器是那種材質,是塑膠類的那就是用敲的、油壓壓或是軸拿去冷凍,可以加熱的話加熱多少是可以算出來,但是很少人那麼麻煩正常都是加熱到軸承手快無法直接接觸時就可以拉,加熱過頭就是燒焦痕,用烤箱跟電磁爐加熱會比瓦斯噴燈加熱較均勻,我們加熱前會把軸承用乾洗油洗乾淨,才做加熱動作。軸承組立好後才把油加進去。然後再量軸心偏擺量。但是最主要是工件的大小跟組立方便性來決定。以我們部門冷凍法都是使用在滾子推力軸承類的,因為它的內外環是分離的,剛好我們的鑄件都不小所以只好把軸承外環冷凍後塞到鑄件,塞一半就塞下去那就只好用敲的,內環在用加熱套到軸上,套一半冷掉還是一樣用敲的,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