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是什麼零件,功能是做什麼用的?謝謝。[已解決]

楼主(2014-07-12):
你好! 請教各位專業,因為小弟是新手菜鳥。

所以請教各位專業一些問題 !

小弟的車上有去汽車音響專賣店,安裝了一套視聽設備。

後座有兩台液晶螢幕,因為好奇心所以拆開想要自行了解構造。

有一事不解的是 :

後座接液晶螢幕的DC12V電源線有安裝一個類似變壓器零件,請問它的功能是做什麼用的?

另外請問一下,最近在車上安裝一台家用藍光奇蹟播放器,輸入的是110V交流電源,我看了它附贈的變壓器是DC12V,剛好跟車上的點煙器同樣電壓,所以我自行去電子材料行買了一個點煙器串DC接頭,做成了一條電源線,直接插在播放器後面的電源接孔,奇蹟似的可以啟動,觀看視訊,但是聲音的部份會隨著踩油門而有嘶嘶嘶雜音,等紅燈時幾乎聽不到雜音,但一踩油門就有很清楚的雜音,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爬坡時,引擎高速運轉時,請問這是如何解決這情況,(我電源線跟訊號線有分開跑,沒有跟任何電線並在一起)。

网友:
濾波電感
基本上就是 一堆纏在鐵芯或磁芯的漆包線
沒事的話裝回去就好

記得要做好絕緣n_062|

网友:
要抗雜音的話   需要很多電容 跟 數個電感  還有磁芯

网友:
1. 它叫電感器  它在此處專門 解決 你第二個 問題 車上的斯斯聲
2. 你第二個 問題 車上的斯斯聲
     請到 電子材料行 買電感器

直或圓的都好 線徑約1.2mm 以上 圈數不用多
電感器 電感量 22 uH 以上 即可 不用太多
直的電感 長約 10元硬幣直徑以上 即可
圓的電感  10元硬幣直徑以上 即可

楼主:
謝謝各位專業的指教,真的又讓小弟學習到寶貴知識,等會去電子材料行買個電感器回來安裝試試,那麼請教各位專業,我第一個問題所描述,在液晶前面安裝電感器也是為了過濾干擾嗎? 謝謝。所以說如果我再安裝一台液晶,只要依樣畫葫蘆般,接上所有該接的線路即可(DC12V,接地,AV1),或是還要加裝什麼設備?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專業的指教,真的又讓小弟學習到寶貴知識,等會去電子材料行買個電感器回來安裝試試,那麼請教各位 ...

第一個問題....Yes  為了過濾干擾

再安裝一台液晶,只要依樣畫葫蘆  即可
加裝什麼設備?   基本上是夠了   不需要加裝什麼

若是上述未完全改善 還有輕微干擾
可以參考 2# 提供連結 的圖裡加電容

楼主:
感謝SIMON大大的指導,那我是不是可以就照這樣(上圖)做一條電源線 ? 將DC12V串上電感及電容, 電容該用什麼規格呢? 謝謝。

网友:
請注意
電感串連濾高頻請放在Power正極到device中間,放在出了device後的gnd端是沒有效果的
理想應該power12V+ -------L---device
                                       C
                                       GND
C越靠近device端越好

楼主:
各位專業大大你們好,因小弟是菜鳥新手,不甚了解什麼是串聯,什麼是並聯。
還請幫忙說明一下,最好有圖解可以輔助,在這個案例中,請指導何謂串聯,何謂並聯?謝謝

下圖是小弟所能理解的接法,請問該接法正確嗎?電感及電容接在DC12V上。

這樣的接法是串聯還是並聯 ? 謝謝指導。

我把電感及電容接在DC接頭前,再接播放器這樣對嗎 ?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專業大大你們好,因小弟是菜鳥新手,不甚了解什麼是串聯,什麼是並聯。
還請幫忙說明一下,最好有圖解 ...

如附圖LC為串聯,L串聯是正確的,C需接於L後方成並聯,故修正為C的正端接紅線,負端接黑色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專業大大你們好,因小弟是菜鳥新手,不甚了解什麼是串聯,什麼是並聯。
還請幫忙說明一下,最好有圖解 ...

這樣的接法是串聯,
因此你電容,不應該這樣接 .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 !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這樣接呢(下圖) ? 謝謝。

電感為串聯,電容為並聯,是這樣的對嗎 ?

請問電容應該買怎樣的規格 ?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 !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這樣接呢(下圖) ? 謝謝。

電感為串聯,電容為並聯,是這樣的對嗎 ?

哪麼多先進指導說明,還不明白嗎?
摟主只要回復原狀就好,就是最好設定,除非已破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麼多先進指導說明,還不明白嗎?
摟主只要回復原狀就好,就是最好設定,除非已破壞。 ...

真的是很抱歉 ! 因個人實在是菜鳥,所以凡事只能再三發問,稍有不解,還是需要各位先進指導,請問WKM大大,你說的原狀指的是哪裡?請指教! (我有點糊塗了!)

网友:
日系電容  25V  幾uF  體積塞的下就好  560uF 以上  4700uF以下   還要再併聯個47uF電解 0.1uF陶瓷電容
電感前面也要裝  1000uF主電容 47uF電解 0.1uF陶瓷
保險絲配 3A慢融型的
還有要拍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很抱歉 ! 因個人實在是菜鳥,所以凡事只能再三發問,稍有不解,還是需要各位先進指導,請問WKM大大 ...

這跟菜沒有關係,每個人從出生就開始模仿。

可參考2#  D大提供網址相關說明,怎麼拆就怎麼裝,頂多防干擾設備負極串進去。

無相關儀器測試干擾範圍與數據如突波/雜訊/整流,買現成的汽車材料行或汽車音響行,想省可到音響類綜合電子材料行,告知店員買汽車用電源防干擾與濾波12V用或干擾原因。

隨著車用設備增加或產品設計不良互相干擾,電源有干擾都要獨立加裝,如GPS/監視器/視聽類/保全....等設備,每種反應都不一端看其成本與設計。

若無從著手,網路是虛擬的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可先行各拍賣網站或搜尋網站輸入相關字詞,就會跑出一堆出來例:露*拍賣 輸入 濾波器 ,把範圍縮小至交通類 價位功能十萬八千里,多觀察其說明與相關發問,可減少當盤子。
看個人喜好,實體店面或網購自行取捨購買。

网友B:
菜鳥是成為老鳥必經之路,所以所有老鳥都曾經是菜鳥,建議你別怕,進電子材料行買零件時,可以把電容器...等,從最小到最大都買回去,再分別接上去實測,從中你會得到你要的寶貴經驗,秉持這樣的精神,不用多久你就變老鳥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鳥是成為老鳥必經之路,所以所有老鳥都曾經是菜鳥,建議你別怕,進電子材料行買零件時,可以把電容器... ...

謝謝指導 ! 小弟今天去50公里(來回100)遠的電子零件行買了些零件,準備回來

試試,經過各位專業大大的指導,已經有初步的認知,所以接下來就是

實務經驗了。以下是小弟初步的規劃還請指導,有錯的話請指教。謝謝。

网友:
基本上是OK了的,不過1000UF與470UF兩者擇其一即可,當然另一邊4700UF與470UF也一樣兩者擇其一即可,接好後就實際上線發動引擎測試,聽不到咻咻聲應該就OK了,還聽得到就把電感換大(圈數增多),家裡如有壞掉的省電燈泡(裡面是燈管的那種),反正壞了就把它拆了,裡面有一個安定器(變壓器外型但只有兩個接點),它可以拿來這邊替代電感用。一般外面可買到的變壓器PT-6或PT-8.....等的次級圈6V或12V端都能拿來替代電感接入測試,你會成功的。

楼主:
各位專業大大們好,準備好了零件,今天終於焊接完成了,於是趕緊的上工測試,但情況似乎不理想,嘶嘶聲依舊,還是很清楚,於是再加上一顆電感(我編號為1號電感),但情況還是一樣,不知是哪裡出了問題 ?

楼主:
因為還是無法消除擾人的嘶嘶聲,所以明天預計整車拆解,將線路重新搭配,然後再將由電瓶來的DC12V輸入源加裝電感裝置,試試是否能夠完修。謝謝各位的指導。

下圖為車內設備配置圖。 如有要改進的地方請各位專業大大指導,謝謝。

楼主:
各位專業大大們,經過小弟的一番努力,徹頭徹尾的重新佈線,重新走位,已經可以確認,干擾源來自藍光奇蹟視訊輸出端,那麼請問一事 ! 是否可以運用同樣的電感裝置,將視訊端子加上電感,用以抗干擾 ? 謝謝指導。 感恩不盡。

网友C:
玻璃纖維雙面板好貴阿  那樣子要50元阿

有一種要做KT-10的萬用板 一張才10元而已

那邊不行加電感那是視訊線加電感信號會走味    就跟吃肉羹麵放太多烏醋一樣

那段有干擾 那就換了他   並且把線縮短

那個頭叫做RCA   去材料店跟老闆說  RCA 公對公   幾米你比我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纖維雙面板好貴阿  那樣子要50元阿

有一種要做KT-10的萬用板 一張才10元而已

你好 ! 感謝指導,雙面板是鄉下地方唯一買的到較便宜貨品,60元

RCA 公對公 ,用另外一條短接測試,已經做過了,但還是一樣有干擾,所以小弟排除因該不是線的問題。

所以有類似音源濾波器的裝置嗎?   " 視頻濾波器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 感謝指導,雙面板是鄉下地方唯一買的到較便宜貨品,60元

RCA 公對公 ,用另外一條短接 ...

沒有人有這種狀況  一般都是電源出問題 之前也忘了問沒發動時有無噪音n_098|  有的化就不是加濾波就沒事
這是信號出問題   先把那台藍光機用電視機放放看 看有無雜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人有這種狀況  一般都是電源出問題 之前也忘了問沒發動時有無噪音  有的化就不是加濾波就沒 ...

沒發動車子都沒事 ! 一切都是發動車子催油門後產生的雜音(停紅燈時幾乎聽不到,但隨著引擎運轉,越高速,雜音越清楚。)但音源部分似乎已經解決了,改為視訊有雜訊,明天預計換台藍光奇蹟播放器試試,沒發動車子時,一切都正常,在家用音響上播放也都正常。由種種的測試,似乎是藍光奇蹟播放器輸出端有問題,只是在車上較為明顯,換了台播放器希望能夠正常。 感恩各位專業大大的耐心指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發動車子都沒事 ! 一切都是發動車子催油門後產生的雜音(停紅燈時幾乎聽不到,但隨著引擎運轉,越高速, ...

視訊的雜訊??

是用看的還是用聽的

楼主:
聲音會傳來吱吱聲,拔除"視訊"傳輸線就正常,就是RCA黃紅白中的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聲音會傳來吱吱聲,拔除"視訊"傳輸線就正常,就是RCA黃紅白中的黃。

換了藍光吧n_0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了藍光吧

是啊! 打算明天換機試試。多謝指導

楼主:
RE: 請問這是什麼零件,功能是做什麼用的?謝謝。 (完修)

感謝各位專業大大的指導與不吝的傳授,目前所有狀況均已排除

音響已達到幾乎無雜音的狀態,(至少我的耳朵是聽不出來),非常感謝大大們的耐心

一步一步排除狀況,雖然還出現新狀況,但也在指導下,一一排除。感恩

換上藍光奇蹟播放器後,就達到我認為的完美狀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