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風扇- 合油軸承- 銅珠更換

楼主(2014-07-13):
癖酷武林,lkkseemi老前輩有留下合油軸承更換心法

終於盼到友情牌18"箱扇來練功,診狀:不過電

盤動扇葉順暢,怎會燒斷溫度保險絲?

前軸心!兩支起子插入,手指壓著C-RING (C環),挑出C環(不易噴不見)

分解馬達前,先標示記號

中空的木塊當支點,卸下四支螺絲是靠手腕壓轉的力道(不易滑牙)

查130度溫保斷路,馬達的散熱氣道也沒灰塵堵塞,怎會超溫?

原來!是前、後兩個銅軸承都磨損

油泥! 多表示擴孔,轉子(軸心組)會摩擦到定子(矽鋼片)生熱或卡滯

轉子抽不出來,是因為拆解馬達前,未先磨除前段軸心上的銹斑

準備兩支起子,小起子挑開縫隙

大起子插入,大力扳出梅花彈片

帶有小破壞! 取出梅花彈片

軸承座緣約損失1/5圈,後續才方便回裝

萬一軸承座緣未能破壞(將會很難回裝),可用斜口鉗撥除1/6~1/5的圈緣

舊軸承的前、後銅珠內徑都已經失圓

變形的梅花彈片可用尖嘴鉗,復位

裝入良品銅珠(殺肉件),由1處插入梅花彈片,順著2、3將其完整敲入

新品機油滴入至蓄油棉,三太子是不追求高溫潤滑油品
風扇馬達的轉速沒那麼高,而且溫保只有115/130度C兩種規格,超溫就融斷

馬達常態運作,軸承殼上的溫度並不高

馬達殼鎖回螺絲,先上緊至稍有迫力時
木槌敲擊馬達殼(靠震力取得前後軸同心),要對角、漸進鎖螺絲,反覆約2~3次
螺絲請不要鎖太緊!(將來會很難拆)

空載測試馬達,不要超過五分鐘(因無扇葉導引散熱氣流,易超溫)

與桌同高的箱扇,風量驚人說~

网友:
我以為三太子要表演將合銅換成軸承哩XD~

网友:
摩的好嚴重阿n_044|
我第一次看到裡面的樣子呢n_060|

网友: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 其實有一些昧角哦 !!

三太子手法果然夠專業 !!

网友A:
哈哈~我原本也是期待三太子要表演將"合銅軸承"換成"滾珠軸承"的說.......

网友:
電扇工廠可以停工了,這樣都可以修好。

网友:
換成軸承快速 又耐用 運轉又順暢

网友B:
原來他裡面是個圓珠型的軸承~~

風扇都是這種軸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原本也是期待三太子要表演將"合銅軸承"換成"滾珠軸承"的說....... ...

這種帶喇叭口的軸承座,深度淺,怎麼固定滾珠軸承咧~
就算勉強固定,GAP PLAY及FREE PLAY的最小容差也很難取得
呵呵!這個三太子不會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他裡面是個圓珠型的軸承~~

風扇都是這種軸承嗎?

是的! 蔽極馬達也是這種 BEARING,SLEEVE 只是小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帶喇叭口的軸承座,深度淺,怎麼固定滾珠軸承咧~
就算勉強固定,GAP PLAY及FREE PLAY的最小容差也很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E8%BB%B8

网友B:
我家有台電扇必須仰角一定程度才不會有"摳巄~摳巄"的噪音,

水平就會有...稍高、低一點仰角就沒有...

网友C:
請問剎肉件如無法取得,該到哪兒買呢~我在台北與桃園都找不到店呢~

楼主:
正一哥與K223都是通風扇的老前輩,讚!
喇叭口的軸承座不知道適不適合裝用滾珠軸承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台電扇必須仰角一定程度才不會有"摳巄~摳巄"的噪音,

水平就會有...稍高、低一點仰角就沒有...

問題很簡單........
答案卻是有很多種可能
你的電扇有拆修哪些地方~ PO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剎肉件如無法取得,該到哪兒買呢~我在台北與桃園都找不到店呢~

電扇的軸心好像都是8mm公規
新品的合油軸承可買499平價扇來殺
回收場的電扇需要運氣說

楼主:
軸心是鐵,比銅珠還硬
為什麼軸心還會磨損?

网友:
引用 楼主:
軸心是鐵,比銅珠還硬
為什麼軸心還會磨損?

popcorn 大:

圖中墊圈磨損會造成風扇大部分異音,曾用鐵弗龍管仍不經用,且很難切正
請問可用何種材質替換,

网友D:
最近也剛好把銅珠換軸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一哥與K223都是通風扇的老前輩,讚!
喇叭口的軸承座不知道適不適合裝用滾珠軸承說~ ...

popcorn大:喇叭口不用管它, 軸承厚度沒問題裝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剛好把銅珠換軸承

tubaman大,是用什麼材料、機器做軸承襯套?

网友:
機器是3D printer , 材料是ABS , 耐溫應該200度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台電扇必須仰角一定程度才不會有"摳巄~摳巄"的噪音,

水平就會有...稍高、低一點仰角就沒有...

這應該是前面墊圈磨損或間隙過大問題~因為會造成轉子前後移動所以會碰撞n_131|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這應該是前面墊圈磨損或間隙過大問題~因為會造成轉子前後移動所以會碰撞 ...

感謝你的提示~~

我如果抓著電樞...正常是不太能前後移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謝你的提示~~

我如果抓著電樞...正常是不太能前後移動?

正常只能移動大約1mm~2mm不會完全不能動因為這樣有時候會因潤滑油乾掉然後卡住

网友F:
友情牌的服務真很不錯..曾經送修旋轉框 [ 因為摔壞 ] 打電話問工廠..裡面客戶服務說  寄來幫你換好..有詢問維修跟運費問題,很直接說 換框是100元 免運, 就給他郵局寄出80元郵資...一星期後.自動寄回來,用貨運包裹運費就80元???  天啊!  了錢生意竟人真的有人作......強~~~
打電話問客服 我要補多少錢??? 竟然說 ...不用,嚇到了..材料要100元.竟然 運費不用...真是有情來的公司..

所以 幫公司推薦之後...全部都換......[有情] 這牌風扇...真是MIT 好樣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軸心是鐵,比銅珠還硬
為什麼軸心還會磨損?

是比銅軸承硬,但還是比無孔不入含矽之粉塵細沙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只能移動大約1mm~2mm不會完全不能動因為這樣有時候會因潤滑油乾掉然後卡住

知道了~~所以我必須分解馬達看電樞的墊片有無耗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友情牌的服務真很不錯..曾經送修旋轉框 [ 因為摔壞 ] 打電話問工廠..裡面客戶服務說  寄來幫你換好..有詢問 ...

有的廠商很阿莎力~~~或許是該零件他們大量訂購成本很低,賣你他也不會發財
不如就送你做人情,希望你往後繼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友情牌的服務真很不錯..曾經送修旋轉框 [ 因為摔壞 ] 打電話問工廠..裡面客戶服務說  寄來幫你換好..有詢問 ...

旋轉框損壞~
美眉送來修,有情三太子只給她收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比銅軸承硬,但還是比無孔不入含矽之粉塵細沙軟

矽之粉塵細沙如是禍首? 就不會有10年以上電扇健在!
應該還有其它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剛好把銅珠換軸承

這好厲害,請問有沒有教學文?還想請問白色那個零件是3D列印出來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好厲害,請問有沒有教學文?還想請問白色那個零件是3D列印出來的嗎?

就3D圖畫好丟給3D printer的控制軟體去轉換後印出來 , 用工具修一下軸承放進去 , 最後用鐵鎚敲進馬達殼就ok了

网友I:
3D列印------------------這樣成本不會比買新的電扇更貴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3D列印------------------這樣成本不會比買新的電扇更貴嗎

自己印電費.材料成本不到10塊

网友:
只要10元那成本不高-----------算機器跟出圖還是要很專業才會弄--

网友J:
版大您好,我拆的時候,前蓋取下來了,但銅珠卡在轉子上了,怎麼辦?
還有,請教你銅珠那裡購買的?感恩ㄣ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大您好,我拆的時候,前蓋取下來了,但銅珠卡在轉子上了,怎麼辦?
還有,請教你銅珠那裡購買的?感恩ㄣ{ ...

合銅跟轉子間先噴潤滑油然後拿鉗子夾住合銅
手抓住轉子左右轉動應該就可以慢慢拆下來了]

网友J:
謝謝et1109朋友的解答。
昨天已經嘗試更換溫度保險絲,運轉線圈已經修復。軸心也用砂子磨過,不會卡軸承了,但是發現還是啟動不了。
用手轉可以啟動,但是無固定方向,應該是啟動線圈掛了,沒得救了麼?

网友:
引用 网友J:
謝謝et1109朋友的解答。
昨天已經嘗試更換溫度保險絲,運轉線圈已經修復。軸心也用砂子磨過,不會卡軸承了 ...

電容先量看看~

网友:
電容確定無問題,啟動線圈不通~

网友:
確認啟動線圈不通,就自啟動線圈線頭順著線圈往前找(歐姆表量)找到斷裂點,線皮刮一下將其連接起來,線圈就正常了

网友K(2016-02-12):
引用 网友C:
請問剎肉件如無法取得,該到哪兒買呢~我在台北與桃園都找不到店呢~

回收場買箱扇回家殺肉,
三太子功夫好,
其實這銅珠軸承要更換
真的要有眉角
沒真功夫還裝不來
我曾經更換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回收場買箱扇回家殺肉,
三太子功夫好,
其實這銅珠軸承要更換

PANASONIC F-H14MR 一支價位在2100~2500NT

換軸承、115℃溫保換成100℃溫度開關,絕對值得修理

淋杯家裡有一支16",吹了八年還沒壞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NASONIC F-H14MR 一支價位在2100~2500NT

這台我有~~~

自從買過笨那索尼小台的之後老媽又買一支大的...

有他的構造圖可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有~~~

自從買過笨那索尼小台的之後老媽又買一支大的...

F-H14MR只有馬達實物的配線~ 哩的功力不需要線路圖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F-H14MR只有馬達實物的配線~ 哩的功力不需要線路圖啦!

感謝~~~他擺頭馬達是微坡爐那種?

网友:
修這樣一台要收多少阿~分解很辛苦呢...

网友:
實用!謝謝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