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ACER H223HQ開機有畫面,但不到五秒就熄滅[已解決]

楼主(2014-07-13):
請各位大大幫忙求解,外觀上看起來很完整,電容沒有爆,但我還是會給他全換新的電容    應該是這顆IC有問題,主機板周圍顏色有點發黃,但查了上面的編號(210119BA 0T5006)都找不到相關的資訊,請問有那大大知道這顆IC或是有其他替代的型號嗎?

网友A:
那些藍色小藥丸,效果不好了!
變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藍色小藥丸,效果不好了!
變色了!

真的耶..我沒注意到,我試試看

网友:
最後一張有空焊! 補一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藍色小藥丸,效果不好了!
變色了!

昨天試了一下,把爆開的藍色小藥丸 10J 3K 的電容有兩顆換掉,但手邊只有之前剩的15 3K 不知能不能代替,就先換下去了,結果螢幕就OK了,於是把板子重新補焊了一下,今天開機試了一整天看起來都正常了

非常感謝atun 大及板上各位師傅熱心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試了一下,把爆開的藍色小藥丸 10J 3K 的電容有兩顆換掉,但手邊只有之前剩的15 3K 不知能不能代替,就 ...

那就恭喜你囉~

网友:
恭禧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試了一下,把爆開的藍色小藥丸 10J 3K 的電容有兩顆換掉,但手邊只有之前剩的15 3K 不知能不能代替,就 ...

維修都是經驗來低 多注意零件顏色變化  會一閃即滅 或幾秒就滅 一班都在高壓區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2014-08-17):
引用 楼主:
昨天試了一下,把爆開的藍色小藥丸 10J 3K 的電容有兩顆換掉,但手邊只有之前剩的15 3K 不知能不能代替,就 ...

請問那些藍色小藥丸的電容是屬於那種類型的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些藍色小藥丸的電容是屬於那種類型的電容?

高壓電容,壞的是 3000v耐壓(3kv)

网友:
看到各位大大的功力令新手的我非常佩服
不知何時才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