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DTL-732E300開機亮綠燈無畫面

楼主(2014-07-13):
電源版量測電壓都正常,但是AD版不太會量,是否是程序壞掉了?

電源版

AD版

有量24C02 電壓0.54V(靠近排線)另一個1.5V,是否要更換?

网友:
先檢查背光源是否良好。

网友:
檢查高壓板的電源約24V及ON/OFF有無約5V

网友:
說明要再詳細一點.剛開機是否有閃一下?有背光嗎?有聲音嗎?這都會影響判斷的方向喔.

楼主:
開機都沒有反應,只有燈亮綠燈,電壓有量都正常

网友:
從你於本論壇所發過的文章,我很好奇你是否為資源回收商 ?

你多是拍了個幾張圖~就問哪個零件故障?

楼主:
開機之前
開機之後
按鍵按關機都無反應

24C02電壓
請問是程序上的問題嗎?

楼主:
FSP205-4E01電源版開機量到on/off為2.5V是否正常,有查資料說是5V但是要從哪檢查?請大家提供電路圖或是方法,謝謝。有測量ON/off周邊電阻和電容都正常,其他....

网友:
電源版應該是這片

楼主:
因為原本電源版壞掉了所以更換FSP205-4E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