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K221H 電源燈亮後約20秒才會亮 反應慢

楼主(2014-07-13):
當電源燈亮時,要約20秒

燈管才會點亮

電源板電容以全換新

請問是那裡有問題

网友(2015-04-26):
請教,電源燈亮,屏幕不亮,要換電容嗎??看起來沒有爆容。燈管好的

网友:
主板的降壓IC都已發『紫』~
先換掉再說~

网友:
請先量測圖片中紅框內的元件
看看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奇怪這篇不是去年的發文了嗎?那怎麼還可以回覆呢?不是一段時間(映像三個月)沒有人回就不 回覆了嗎?

网友:
dc-dc掛~~沒意外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