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會員幫忙看照片的版權問題

楼主(2014-07-14):
大家好︰
今天我收到lkkseemi的舉報通知,他指出huang22在底下連結10樓未經他同意就轉貼他的原創內容,要求我刪除照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1102-1-1.html

以下連結21樓是lkkseemi舉證是他的原創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00-1-1.html

由於以前在論壇上的照片或文章引用大家都可以接受,所以我也沒有明文規定,現在有第一個案例了,如果每個人都要求我做這些額外的工作,那我肯定又有做不完的工作,所以必須有明文規定,我會修改版規處理這件事。

不過以上面的例子要怎麼證明該照片是lkkseemi的?lkkseemi提供的連結並不能證明該照片就是lkkseemi畫的,能否請lkkseemi你舉證該照片是你畫的證明?否則又有另一位告訴我這圖是他畫的,那我要怎麼處理?

請大家幫忙想一想這種事件要如何處理?

网友:
個人拙見認為, 請版主刪照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明文規定才能除根.

若發文者對自已原創圖片有版權意識, 可在圖片內加上浮水印, 或文章內註記版權所有. 否則像我下載完值得收藏的圖片之後絕對不記得出處的. 但分享非原創圖片的會員也請註記一下非原創, 以免惹禍上身(比如有人會拿內容詢問細節之類的...).

网友:
個人看法是圖片或文章內容是以誰最早貼在本論壇為準,若是由其他論壇盜用別人圖片或文章轉貼過來,則是屬於其他網站或原作者與盜用者之間的法律關係,這樣應該比較容易釐清。

對於不是自己的著作(包含文字與圖像),建議以超連結方式來呈現,可能會減損些許可讀性,但可以避免著作權的爭議,也是對原作者的尊重。

网友:
這個狀況,w大您只能以較被動的方式來處理.
以這案子來說,h大引用此圖未註明引用來源之狀況已甚為明顯,且l大可以證明其發圖的時間比h大還早,您可先在公告欄上將此事公告週知,同時發訊息提醒h大在三日內提出有利證據,如無,則將h大所發之有侵權疑慮的圖文刪之,我想包括h大本人在內的所有朋友應不至於有任何異議.
而l大的部分,除非往後另有人提出相關侵權證據,如果沒有,那k大就是"原創者"了.著作版權這種東西也只能看先來還是後到,先來的永遠是有利;如果w大您還要主動深究l大是否真為實際原創者,那會很複雜,搞不完.

网友:
我覺得載明出處就可以了,若還要經原著同意會很亂,
畢竟這裡是技術和經驗分享。

网友:
小弟覺得wish大開此站,也是為了分享,如在貼圖時能記得附上那位大大提供比較好一些,如未能標明出處也請大大海涵,pigoo必竟是一個分享論壇,mylee320大大所提的一點不錯,大大如果在意可以在圖片上加上浮水印(在不影響觀看處),如刻意裁切符水印或標注自己原創,打回電阻以示懲處n_136|

网友:
下面是聊天板的多方人馬討論供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2075-1-1.html

网友:
應該是我的錯。
向作者lkkseemi致歉,也煩請版主刪圖.
當初應該覺得"線路圖真的不錯還有數值參考"就從網路下載收集當參考資料。
之後不察,就連同相關資料、圖檔一起上傳,讓有興趣的人可以方便研究。
已將收集的該圖檔 打印上    作者lkkseemi  @ 痞酷網 。
以後貼圖/上傳會謹慎小心。

再次向lkkseemi 作者致歉。

网友:
要載明出處也要記得出處才行啊...
那張圖我也有存在自己的電腦中,如果哪年哪天有人發帖提問我看到也會貼出來...
如果圖片或檔案上有註記我還會知道出處,沒註記的就沒解了...
如果到時候有網友或網站抗議那我應該怎辦:on_079|
我是不介意刪圖或是刪帖啦(別鬧大上法院怎辦都好)...:on_033|
還是說編個簽名檔說以上資料都是由網路上蒐集,如有侵權請板主或帖主刪除...等等:on_045|
不然開個"版權爭議區",把內容有版權問題的帖全丟進去鎖定,幾天內沒解決的直接清除...:on_048|

网友:
我個人是覺得"各人造業,各人担"!
既然lkkseemi大有舉證照片是他的,而huang22大也說了抱歉。
我想那就讓事情就此打住了。
至於該文件是否為lkkseemi大所有,W大您就不要再追究了。
畢竟往前追也没有意義,更何況這情形也不是常常發生。
我想只要在版規上註明一下,"爾後貼圖若非原創的話,請註明出處"應該就可以了。
以上是我個人的淺見~

网友:
個人覺得網路是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 , 一經上傳至網路上 , 如果沒有特別註明版權所有 , 未經同意

不得私自轉載 , 那事後就不能主張自己擁有所有櫂 , 進而要求刪除等等 .................

网友:
大家都有共同提到一點,就是"如果不記得出處呢?"

治標方法建議,在你的發文載明此圖/文為轉載,但未保留出處,並附上以下這段文字
1.如有人記得出處請通知我補充
2.如您是作者且同意我轉載分享,也請通知後載明相關資訊
3.如您是作者但不同意我發文轉載分享,請告知我,再請管理人員處理(如果不能編輯帖子之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lkkseemi
由於你是舉報要求我刪除該圖,印象中論壇沒有這種案例,所以麻煩請你提出該圖是你畫的證明,這 ...

抱歉各位痞友   因此圖係本人得  scottwang大大教導費了大半天繪製之處女作,故特別重視分享,爾後已破處,文章自由分享!!! 歡迎分享 不便之處敬請諒解  !!!

舉證:
scottwang大大  教導的小畫家畫的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C:
lkkseemi大:謝謝你細心找這些圖讓我觀看,但是有看沒有懂...如果加一個口頭敘述我就會懂了 ...

  21#的圖是用:
                  scottwang大大  教導的小畫家畫的 ! 感謝!再感謝!讓我學著,會用小畫家畫圖
               1.首先不拆開時,量插頭,按下變速開關 (強,中,弱)會有一個阻值 變化(如圖21#)
                   量到的是運轉線圈+變速抗流線圈(強,中,弱)的阻值

              2. 量電容器兩端,可量到,運轉線圈( 65Ω)+起動線圈(280Ω)  →345Ω
                  最主要用意是,量起動線圈的阻值

              3 量變速開關(強,中,弱)接線→12Ω+22Ω→34Ω是變速線圈阻值
                以上1.2.3.量測是要排除各個線圈斷線

               4 再量–下起動電容,容量

               5. Q過,電路應OK!

再次抱歉各位痞友:無心凸顯了此問題!!!

网友(2014-07-14):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lkkseemi
由於你是舉報要求我刪除該圖, ...

不用擔心

同一件事,有人會想的很嚴重,有的人可以看的很輕
管理團隊就是保持平衡用的
如有問題(不管大小),本來就是要適當的處理

大家的立意目前都很好

网友:
請參考CC創用

网友:
網路無國界
圖片分享自然是種趨勢
若原創者無意分享
大可鎖圖避免問題
多留給別人一些發揮空間!

网友:
是啊~~~這裡的人都不吝分享,搞維修真的賺不了多少,自用跟商業用就不一樣囉,如果某人拿你的創作去從事商業行為,那你就有權收取版權費

网友:
認知與接受條款
當您來到「PIGOO」論壇並使用其資源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服務條款之所有內容。「PIGOO」論壇有權於任何時間修改或變更本約定書之內容(公告標題會有修改日期),建議您隨時注意該等修改或變更。若您於任何修改或變更後繼續使用「PIGOO」論壇,視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該等修改或變更。

您對「PIGOO」論壇之授權
您同意任何資料一經您上載、傳送、輸入或提供至「PIGOO」論壇時,視為您已允許「PIGOO」論壇無條件公開使用、備份該等資料,您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刪除、增加、修改等,您對此絕無異議。